最小系统的抗ESD问题

楼主(2009-11-01):
我的最小系统是MCU+SDRAM+FLASH 在ESD 空气放电15KV 接触放电8000V  系统死机都不复位了 板上有复位芯片 最小系统是用插件的排针和底板连接的 底板的接口都做了ESD防护了 什么TVS管 静电器件 电容都加了 但是打 网卡金属外壳 USB 一打就死机 感觉是空气辐射影响了最小系统  高手有何高见 最小系统一般怎么防护

网友A:
楼主说什么TVS,静电保护器件都加了。请问选型正确吗?器件性能符合要求吗?设计合理吗?
第一、ESD防护组件接脚本身的寄生电容必须要小;第二、ESD防护组件本身对ESD事件的耐受能力必须要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ESD防护组件在ESD事件发生期间所提供的钳制电压必须要够低,不能造成传输数据的损坏。以上三项要求缺一不可。

楼主:
第一 :我们选择的是结电容很小的TVS管
第二:怎么提高 选的TVS器件用的就是浪拓的和钧宝的 难道还要做2级防护吗
第三: 我们对PGND打也会死机 所以是空间辐射到核心板上去的 核心板上无ESD防护器件

网友B:
做了,是怎么做的呢?GND方面如何分布?这方面了解不多,希望能给你点提示。

网友C(2009-12-27):
我做的一个东西也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D:
请大家继续发表看法,学习中。。。

网友E:
“第二:怎么提高 选的TVS器件用的就是浪拓的和钧宝的 难道还要做2级防护吗”

钧宝不做TVS或ESD器件,KINGCORE的器件对静电毫无防护能力。

很多静电问题和器件无关系。和产品本身的布局等问题有此关系。
你这个问题是地的布局和产品本身结构的问题。
其次,你说的系统问题是你整个大系统的问题,而不是你哪块小板的静电问题,小板只是受到干扰直接产生的问题而已。

网友F:
ESD的东西感觉很难抓住,学习了……

网友G:
机箱屏蔽和接地做好了,是要靠结构和器件一起才能防住静电干扰的

网友H:
解决ESD的几步:
1、增加ESD防护器件
2、良好的电流环路设计
3、良好的地线设计
4、足够的隔离距离
5、合理的阻抗控制
6、有效的放电通路设计
//加了ESD防护元件不代表ESD性能就一定好,必要不充分手段。

网友I(2011-02-22):
10楼的 说的有道理  学习 了  谢谢

网友A:
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1.产品的结构设计 2产品的PCB设计 3产品的电路设计

网友J(2011-08-06):
楼主说得不错,能否详细点

网友K:
10楼正解,补充一下:
最小系统与底板通过排针连接,不知你的最小系统板子除了排针外,有没有加螺柱或其他方式连接到地?
应该是你最小系统板的地环路有问题,局部地阻抗较高。
底板接口的PGND最好是与机壳地之间多点搭接好,把静电泄放通路的高频阻抗降低看看。

网友G:
检查一下泄放回路,网卡等的金属外壳应接在外壳上,不应该与内部连接

网友L: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网口一打静电,网口上的灯就灭掉了

网友M(2022-01-05):
引用 楼主:
第一 :我们选择的是结电容很小的TVS管
第二:怎么提高 选的TVS器件用的就是浪拓的和钧宝的 难道还要做2级防 ...

第三点,“我们对PGND打也会死机” ,推导不出:所以是空间辐射到核心板上去的 ,有可能是低阻抗没控制好导致的地弹

网友N:
几百兆的带宽,几千v的电压
不是那么好处理的
如果单单是加个TVS就能解决,还要EMC工程师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