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系统中3.3V电源问题

楼主(2009-11-01):
在自己的5V电源单片机小系统中有一个2.7~3.6V供电的芯片,想给它单独来个3.3的电源可成本又有限制!

各位大侠觉得要这么做?

网友A:
用二极管降压....
        串两只4148刚好

楼主:
恩  谢谢

那与单片机的通信怎么办?  单片机的I/O口的输出也是5V的啊!

网友B:
回楼上的,可以在单片机与那个芯片之间串一个470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C:
1117-3.3

网友D:
1117系列都能满足 好像我用过最便宜的也就3~4块钱啊

网友E:
3-4块都可以买好多东西了!你还以为便宜呀?

网友F:
一个LDO也就几毛呀!

网友G:
LDO驱动电流太小,不知能不能实现

网友H:
LDO驱动电流太小,不知能不能实现
引用 网友G:

没这个说法。最关键的是耗散

网友I:
用二极管降压....
        串两只4148刚好
引用 网友A:

同意!

网友J:
我有个新写的帖子,可供你参考:http://bbs.sinowealth.com/viewth ... &extra=page%3D1
图片如下,详细内容请打开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