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反STC东风,请问替换型号

楼主(2009-11-01):
我有个产品是用的STC10F08XE,不是喜欢STC,而是它的资源确实正好满足我的要求,恕我孤陋寡闻,我还没找到第2种合适的芯片。从工程角度讲,只有一家供应商满足要求也是很不妥的,要求如下:
I/O资源:最少33个I/O,其中24个准双向I/O,一如传统51(别的还不好);
6个可配置I/O,要求可配置成推挽输出或只为输入的高阻状态;
3个I/O用做串口通信;
内部资源:ram就用51结构为例,256RAM肯定不够,512正好够了,多了不嫌弃;
ROM没什么要求,大于8K即可;
一个全双工串口;
速度有一定要求,需要相当于36M传统12T51速度;5V工作电压;
价格,7元以内。
至于新单片机难解密些,唯一ID码,片内复位,片内看门狗都是次要的,有当然更好。至于是AVR,还是51,还是PIC还是其他内核,都不重要。

网友A:
存在就有其道理……

网友B:
华邦有些79系列的新51也是不错的

网友C:
MPC89E52刚好符合LZ的要求。具体见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om/iclist-114.html

楼主:
MPC89e52的I/O口不可配置为推挽输出和高阻输入。
原来就到泉笙找过,刚才又特意去看了DATASHEET,I/O还是传统51的,没有变化。
还有没别的推荐?我是诚心想多点选择的。

网友D:
产品所用主芯片,刚好满足其系统功能的话,不好吧:不利于以后的升级不说,而且也限制了产品的扩展性。

网友E:
舞台啊舞台...

网友F:
合适就好;
如果确实是STC不给你供货了,再去找也来得及。
否则就有找抽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