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转化

楼主(2009-11-01):
我要把Protelse画的电路原理图发到帖子上,但是附件不支持。请问它怎么转化其他格式。把它发到帖子上来。

楼主:
在我们的电子产品很多。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都用集成放大器了。单独用几个三极管,电容,电阻的没有了吧。仪表放大器和运算放大器的区别?运算放大器可以用来放大缓慢变化的信号,直流信号。有没有交流运算放大器。。交流信号只能用阻容放大吗〉它有集成的芯片吗?

网友A:
做成压缩文件就可以上传了

这种上传文件的方法,虽然可用,但要先考虑是使用图片合适与否。如果图片能满足要求,一般不要上传原始文件。原因是:
一不方便
二有担心病毒之虞
这都影响他人的主动性、积极性。。。。

网友B:
使用print/screen 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