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郭视频中的ds12c887

楼主(2009-11-01):
为啥  就是读数据前要让P0=0xff  为啥要加着一句呢   不加的话就啥也不显示 这是为啥呢   我看书P1  P2是  P0口只知到的加上拉电阻   那P3是不是准双向呢  是不是准双向读数据都得初始化

网友A:
准双向口,读取之前先置为输入状态

网友B:
标准51,设置io口为输入即向该口写1。

网友C:
如果是51的话,LS正解,别的不知道

网友D:
51的P0口输出为开漏结构,那个MOS管导通时(写0时),外部输入信号被拉至低电平,当然怎么变化都不会有反应了,写1是为了将输出MOS管截止,那么外部输入才能被内部正常读取
也就是,写一次1接着便可以无限次读取,但只要写过一个0,要再读的话都必须再置1

楼主:
谢谢大家   的帮助 :handshake

网友E:
学51的经典问题,呵呵

楼主:
那P3口呢

网友:
那里有什麽食品啊

网友:
写1就是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