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各个系列code可以像stm32系列那样通用吗?

楼主(2009-11-01):
stm8的各个系列code可以像stm32系列那样通用吗?如果能通用最好了啊,还有stlink支持stm8l 吗?

楼主:
不象STM32那么通用。不过也差不太多。
主要是很多寄存器的地址会不一样。

网友A:
只要是相同的模块,寄存器的地址不一样没有关系,它们的操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相同的寄存器可能位置不一样而已。

网友B:
是的,模块相同,操作基本都一样

楼主:
呵呵,应该搞清楚是source code通用还是BIN code通用.
STM32基本上是可以BIN code通用的.

楼主:
source code和 BIN code 是什么意思? 我问的是stm8,呵呵,

寄存器地址不同,名字相同那么就基本可以通用了吧?只是要包含不同的头文件是吗?

网友A:
呵呵,应该搞清楚是source code通用还是BIN code通用.
STM32基本上是可以BIN code通用的.
引用 楼主:

source code和 BIN code 是什么意思? 我问的是stm8,呵呵,

寄存器地址不同,名字相同那么就基本可以通用了吧?只是要包含不同的头文件是吗?
引用 楼主:

是源代码级别的通用,需要包含不同的头文件再重新编译即可。

反正程序是你自己写的,重新编译一下源代码也不是什么难事,:lol

网友A:
STLINK 好像说现在还不支持 STM8L的烧写,主要是芯片的IDE问题。
因为这个STM8没有RAM仿真,仿真必须先有烧写好的FLASH代码。

代码是通用的,那些地址映射,目标芯片头文件会处理的。不用担心吧!

STLINK是不是有 ...
引用 网友C:

ST发布的STLINK可以支持全系列的STM8L,不需要进行任何修改和升级。

楼主:
ST-LINK是ST打江山的开路先锋,呵呵。

楼主:
199的3合一开发板里的stlink也支持stm8L吧? 199的3合一开发板里的stlink是不是和那199的stlink一样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