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人体热释点传感D203S的吗

楼主(2009-11-01):
有谁用过人体热释点传感器D203S的吗?怎么测试啊,它是感应人体热量的,测试的时候总要有人在吧,有人在的话它就有输出啊。而且它输出的一直都是电源电压,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忘高人指教

网友A:
注意:
电路是否正常。
注意你可能一直在感应区。

网友B:
热释电感应的是变化的辐射,拿个烙铁在前面晃更明显。
另外,你的D203S是怎么接的?S和G之间一般要加个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我是直接加电源,然后直接接输出的。信号没有放大,直接接示波器,示波器上显示的电源信号。可能直接接也是测不到信号的原因。现在我准备把信号放大再去测,但是去测试的话人一直都会很接近传感器,我是想问怎么不让传感器感应到我,但是我又能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