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中的PWM Chopper模块应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2009-11-01):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这个模块?

网友A:
提高分辨率。我个人认为,虽然没有用过。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模块是将PWM的输出进行斩波,将原先的高电平输出变电脉冲串输出。
用于驱动功率模块的话,不需要这种脉冲串啊。有点疑惑

网友A:
它实际上是将原本的一个高脉冲在分成7个等级,这样就变相就是提高了分辨率。不过这个应该在电源控制里面用的多,电机控制不需要。

楼主:
你说的应该是HRPWM子模块,这个是提高分辨率用的。我说的是斩波子模块,不是一回事。

网友A:
这两个功能差不多,我个人感觉,都是为了提高分辨率,只不过HPWM是通过提高时钟频率来提高分辨率。

楼主:
我想如果是采用变压器隔离驱动的话,利用斩波模块,可能是可以减小变压器体积的。但其它的好处暂时没想到。
sz_leehua说的比普通PWM好,但不知具体好在哪里。

楼主:
如果说这个模块是为了提高分辨率,这个说法比较难以理解。你能不能说说你是如何理解这个模块提高分辨率的原理?

网友B:
是用来减少MOS管的电流的
经过这个模块之后输出的波形高电平部分带高频斩波,并且第一个脉冲时间比较长。

第一个脉冲是为了让PWM波后面驱动的MOS导通,后面的高频载波只是维持MOS管处于导通状态,这样可以有效减少MSO上的电流。

第一个脉冲的宽度可编程,后面的高频载波的占空比也可以编程,所以只要都配置成刚刚好,那么MOS就能达到最小负荷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