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94做300W电源,低压输入无输出?

楼主(2009-11-01):
用TL494+2SC3306+D84做正激拓朴结构的300W开关电源输出5V/60A.在170-160VAC输出正常,在175V以下无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的变压器参数如下:
NP:0.7MM 40TS
NS:0.7MM*6 6TS
NF:0.5MM   4TS
EER35/42 BOBBIN,磁芯开0.1MM气隙

网友A:
用TL494+2SC3306+D84做正激拓朴结构的300W开关电源,方案不好.TL494一般作半桥好.做正激要考虑启动、三极管的驱动,不如用3842简单可靠.
你的电路怎么做的?可以看一下吗?

楼主:
我的电路是半桥式的变换器,也应该属于正激式哪一类的开关电源吧,对这一概念我不太清楚,请你帮忙吧,这是我第一次搞这么大功率的,是新手,在大侠面前献丑了!

楼主:
忘了加附件了

网友B:
看不懂啊

网友A:
你的图是什么格式的,打不开.

网友A:
几点建议:
    一、D2 D5将FR157换为1N4148
    二、R22电阻过大,减小为30欧
    三、推动供电你再检查一下,我认为不妥!

网友A:
还有启动电阻大了就起不来,边压器不用加气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像没有仔细看电路图吧

网友A:
最常见的电路,将270K1/2W电阻改为150K,应能在165V以上工作

楼主:
我试一下,不过我再问一个问题,我要改变输出电压,比如说:我要把输出电压改为15V/20A,除了更改变压器之外还要更改哪些参数,输出电压与哪些电阻有关系,成什么样的关系?请帮忙

网友A:
输出整流管,输出电容,假负载

楼主:
我试了一下,在175V以下工作,输出电压不正常,掉到2.8V.且变压器"吱吱"叫,是什么原因,请帮忙!

网友C:
"吱吱"叫?挺危险啊,呵呵

网友A:
确实很危险

网友A:
回复 楼主:

NF匝数少了

楼主:
在100V输入时,VF为10V,TL494正常工作

网友D(2010-11-13):
我先看看再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