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430单片机,暂停工作包含外围也停止啊。有什么好招。

楼主(2009-11-01):
(无正文)

网友A:
1.排除软件原因
2.改善电源环境
3.改进用看门狗的方法

楼主:
哈哈。楼上朋友。可能我说的不清。意思是想让430 暂停工作。

网友B:
看430规格书

网友C:
进低功耗模式,选一个适合的低功耗模式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
改变SR(R2)的值,进入低功耗模式4:
Low-power mode 4 (LPM4);
-- CPU is disabled
ACLK is disabled
MCLK and SMCLK are disabled
DCO’s dc-generator is disabled
Crystal oscillator is stopped

网友E:
停止容易,暂停很难。特别是外设。

网友:
^_^搞一RC电路比较匹配控制电源开关,想要停了就把数据保存好再把充电电容的电给放了,电容电压没达到比较电压之前电源开关关闭的,没电:$

网友F:
暂停之后什么时候恢复工作呢?怎么让恢复工作状态呢?

网友G:
低功耗模式可以被中断唤醒,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改写已经入栈的SR,退出中断的时候就进入活动状态了。

网友H:
外围电路能禁止使能的禁止使能,能关闭电源的关闭电源,内部模块能禁用的禁用,能关闭的关闭,使能唤醒中断,然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I:
外围电路的“禁止使能”是很有意思的,经常禁止后功耗反而大了。因此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得小心处置。

楼主:
谢谢 朋友们的指点。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