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组网中树簇网络和混合网是一回事吗?

楼主(2009-11-01):
最近被ZIGBEE的一些概念搞晕了,有以下几点:
1、有的书上说路由器属于协调器,有的说不属于,那路由器到底属于协调器吗?
2、ZIGEBEE组网到底有几种?
一般说的是分为星型、MESH和混合网,那常提及的树簇网络属于那种?
3、MESH网中的协调器可以用路由器代替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1、ZB网络中有3种网络属性的节点,分别为协调器、路由器、终端节点;其中协调器是整个网络的协调者,负责格式化一个网络,管理网络节点等;路由器是网络中具有路由功能的节点,可以转发网络信息;终端节点只可以与父节点交换信息,没有路由功能。
2、ZB的网络拓扑有为星型、树形和MESH网。
3、MESH网中的协调器不可以用路由器代替。

楼主:
1、ZB网络中有3种网络属性的节点,分别为协调器、路由器、终端节点;其中协调器是整个网络的协调者,负责格式化一个网络,管理网络节点等;路由器是网络中具有路由功能的节点,可以转发网络信息;终端节点只可以与父 ...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下:
1、MESH网中有多个协调器?
2、好像ZB网络分为:星行、MESH和混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