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L7135转换的非线性---用过7135的请进来

楼主(2009-11-01):
大家知道,ICL7135电路要选取高品质的积分电容。根据INTERSIL公司的datasheet搭了一个电路,时钟125khz,基准电压1.0000v,理论上,当把输入与基准短接时,要显示0.9999,但是不管选取什么样的积分电容,最高只能显示到0.9990,实际误差0.9mv。
输入1.0000v电压,微调基准,使之显示1.0000v,经过这样校正后,靠近量程两端(2v和0v)显示值最后一位都会比实际高出4左右,也就是说存在非线性误差。
积分电容选用0.47uf的MKT电容(应该是cbb吧)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非线性误差?

楼主:
是用单片机测量busy端脉冲宽度的,0伏输入时显示在0和-1之间跳动,超量程时显示绝对稳定在20000。

网友A:
用0.47uf的低温票,薄膜电容吧。

网友B:
劝告一句:不如买一块7135做的4位半表头,50元左右。这样,用单片机采集的数据还可以和表头显示的值进行比较。别过早下结论。

我想你是单片机采集程序问题,7135即使你用一般电容也不会有那么大误差,用好的电容只是保证环境温度变化下,电容值不漂移。你实验室的温度在你做实验的几个小时中会有多大变化?
利用busy信号采集数据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用的7135接8031串行采集,根本没问题。采集到的数值和表头显示值完全一致。如果7135那么差的线性度,14位A/D变换还有什么意义?

最好先查查自己的问题。

楼主:
谢谢2位。
“劝告一句:不如买一块7135做的4位半表头,50元左右。这样,用单片机采集的数据还可以和表头显示的值进行比较。别过早下结论。”--------这个想法不错。
我用不同材质电容做了对比,结果确实相差很大,分别是9780,9970,9989,9989,详情见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mp;page=1#pid918499
电路很简单,用PIC16F914单片机,内部时钟500khz,单片机4分频时钟输出直接ICL7135的CLK,7135的BUSY信号输出给单片机的T1时钟门控,比用51单片机的简单。
至于冷漠说的采集程序,我想基本没有问题,程序很简单,把T1计数减去10001即可,从“0伏输入时显示在0和-1之间跳动,超量程时显示绝对稳定在20000”也可以说明程序基本没错。

楼主:
用4位半表做实验,结果显示9993,用的是ICL7129芯片。
现在我怀疑起7135芯片的质量来了。

网友B:
下午试了一下,2脚10脚短路,显示0200。用另一万用表测2脚电压,1.000V。

“程序很简单,把T1计数减去10001即可,......”是**上介绍的?

咱的灵感:为何T1不从-10001开始计数?那样T1的最终计数值正是输入值,和显示值完全一样。免去了减10001的计算麻烦。

10进制10001等于16进制2711H2711D8EFH。程序如下:

MOV  TMOD, #0DH         T0按模式1操作

MOV   TCON, #00H         ;关闭T0

L1:  MOV   TH0, #0D8H   T0置初值 —10001
       MOV   TL0, #0EFH
            .......

楼主:
“程序很简单,把T1计数减去10001即可,......”-----datasheet上也是这么说的。
“咱的灵感:为何T1不从-10001开始计数?”-------聪明啊,哈哈。
把2脚10脚短路,显示0200。-------为什么是显示0200,不是99xx?

网友B:
“把2脚10脚短路,显示0200。-------为什么是显示0200,不是99xx?”

咱也不懂,我用的成品表头。是由正5V单电源借助MC1409产生-5V电压的电路。积分电容好像是胆电容。电路被LED显示屏盖着,看不清楚。

楼主:
是不是第9脚没接到第3脚?直接测一下2-3、9-10电压。积分电容应该是聚丙烯的吧?钽电容标有正负极。
2-----REF
3-----ANALOG GND
9-----IN LO-
10---IN HI+

楼主:
MKT   金属化聚酯
MKP  金属化聚丙烯

楼主(2009-12-10):
把ICL7135更换为TLC7135,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C:
一个多月了,还没搞定?
检查一下积分是否饱和。

网友B:
呵呵,测量仪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我早就领教过这一点了。随便什么人都能做,要仪表专业的干什么?

所以,一个7135做的万用表为什么没这个问题?买来把电路板拆下来直接用就行了。有精力去分析分析它的电路。还有一本书上讲了7135万用表的电路,不是那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积分饱和的问题,测过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一个集成块和它的外围电路,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再说呢,不见得非要学仪表专业的才能做仪表吧。
至于“一个7135做的万用表为什么没这个问题?”这个就不见得是对的了,也许也存在这个问题呢?
或者说,也许是因为我没找对积分电容,才引起这个非线性。

网友B:
兄弟太看不上仪表专业的了。我们单位和我同一届的仪表专业校友,研究员职称比我早了5年!数控系统,人家就是做的精确,我就做不到,不服不行。

我们专业做的是实现方法的研究。互相不可替代。不过好像他们更“阳春白雪”一些。学这个专业的人不多。学控制的一大堆,物以稀为贵了。

万用表电路,不是谁按照书上电路图搭一个就行的。前几年,结识了一个老板,手里钱多不知投资什么好,有人建议他办一个仪表厂,(建议者恐怕以为自己能设计仪表当总工。)呵呵,现在老板恐怕是钱扔出去打了水漂,我当时就是这么跟老板说的:“你当什么人都能做仪表?”

我50元买的7135表头没有发现你所说的问题,您若**自己是对的,芯片厂商设计有问题,我买3个送给你看看。——我的表头都是经过仪表室校验过的。我们仪表室是国家...级别资质的。

你自己这么研究,难道你的发现不值50元?50元买一个表头打开看看不就结了?说不定就能有所发现,以后研究总结出一个结论,:“市场上的7135 4 1/2位万用表均存在非线性问题。”可以把研究发现投稿到仪表杂志上,这样,我们单位也要淘汰一大批国产仪表了。

网友B:
前几年泡在燕山石化发电厂,那里的锅炉仪表让人大开眼界,旧锅炉多用国产仪表。现价格100RMB左右;新锅炉一色的国外仪表,功能没什么两样,也不带现场总线接口,除了外观漂亮。价格5,000RMB 左右。(带现场总线接口的好像是几万RMB。
    堂堂14亿大国被小小1,000万人口的小国制约,什么人都能做仪表?

楼主: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mp;page=1#pid918499
的9楼和11楼提到积分电容问题,看来可能就是它了。

楼主:
就是积分电容的原因,换一个损耗小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