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一个大楼内有人使用3G手机

楼主(2009-11-01):
不知道这个问题难度如何?检测3G信号超过一定场强值?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检测上行信号时隙,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捕捉到信号时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网友B:
有能耐找三家移动公司最简单,哪个小区内有哪些手机都有数据库的。那栋楼是哪个小区覆盖也很容易查到。

网友C:
这个我也想知道。

用频谱分析仪肯定可以,但是有没有一种易操作的方案呢?

利用GSM网络协议应该可以,但没研究过具体操作。

不知哪位高人给讲一讲。

楼主:
“有能耐找三家移动公司最简单,哪个小区内有哪些手机都有数据库的。那栋楼是哪个小区覆盖也很容易查到。”
不是检测覆盖,是检测是否有人使用3G手机

网友A:
仅利用协议也不行,难度不在这,终端受基站控制,频谱资源不是固定的,必须解析基站向终端发出的指令或者扫描,但这么做是违法的。

网友D:
多找些人在大楼的每一个角落盯着,一旦发现有人使用3G手机立即报告;P

网友C:
仅利用协议也不行,难度不在这,终端受基站控制,频谱资源不是固定的,必须解析基站向终端发出的指令或者扫描,但这么做是违法的。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利用协议规定,假装自己是基站,联系终端。。。。。。。。

(要是sniffer都犯法,那这个岂不更犯法。。。。。。。。。那俺犯了N会了。。。。。。。。。。。。。。。。。

俺有罪,俺忏悔。。。。。。)

网友E:
你若能假装你是基站,你已经就非常NB了,呵呵
人家是高速路,你骑车是不能上去的。

网友C:
你若能假装你是基站,你已经就非常NB了,呵呵
人家是高速路,你骑车是不能上去的。
引用 网友E:

通讯是协议。这种四轴飞行器制认证基站应该没有加密,就是喊声“我是基站”,或者终端不断的发“附近有基站吗?”大体如此。

只要有发射装置,肯定能假装基站。

“人家是高速路,你骑车是不能上去的。”
--------这个比喻很不恰当,举个例子,终端是PC,服务器是高性能服务器,但你PC依然能伪装成高性能服务器的IP对不对。。。。。。。。。。

网友A:
假装基站的工作量比俺说的方法还麻烦些,只是同样也是违法的。

楼主:
假装基站做起来也不容易呀

网友F:
说的容易,你喊一声“我是基站”,就行了吗?你必须符合3G的调制解调和通信协议,还有随后的协议交互,并且怎么可能不加密。如果你个人能模拟这个,那你还不如自己开个做通信协议的公司了。

网友G:
sinanjj真牛叉,可以自己开发基站

网友C:
其实有些东西没你想想的那么难。

首先我们使用的2g网络,GSM协议在80年代就定制了。

即使加密,也很定有漏洞可钻。。。。。。。。具体例子可以参见tcp/ip中的802.11x认证方案

协议中有很多东西可以利用的。比如:错误回显。

具体例子不多举。只要是通讯协议,就一定有漏洞。。。。。。。。。。。

网友A:
这东西准确讲不是难而是繁,要付出巨大的工作量,完整的掌握独立做GSM基站的知识可以耗尽一个普通级别工程师一生的心血,即时是资深高手,如果不是已经掌握相关资源或是有渠道可以掌握的话,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付出的代价也将以年为单位计,而掌握资源的人不但决不会做这样的项目反而甚至会利用资源来阻止,楼上的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论是自身的因素还是外界的因素。

网友H:
也许以后移动会有此项VIP服务

网友C:
这东西准确讲不是难而是繁,要付出巨大的工作量,完整的掌握独立做GSM基站的知识可以耗尽一个普通级别工程师一生的心血,即时是资深高手,如果不是已经掌握相关资源或是有渠道可以掌握的话,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
引用 网友A:

看懂GSM协议也就顶多1年吧。
现在的精英层确实是很和谐的。

可过上20年,如果底层精英向上层发展受阻,分配越来越不平衡,就不好说了。

(像俺这种心理阴暗的人。有了钱和时间肯定会鼓捣。。。。。。。。。。)

网友I:
想法太天真,祝楼主想到好办法

网友J:
通常3G跟2G是分开的,3G在自己的信道,占用的频率比2G的宽,通过用频谱测试频率可是知道有没有用3G手机。

楼主:
+++"通常3G跟2G是分开的,3G在自己的信道,占用的频率比2G的宽,通过用频谱测试频率可是知道有没有用3G手机。"我觉得*

楼主:
"通过用频谱测试频率可是知道有没有用3G手机",简易可行,但是不知道使用手机的人到底有多远呀

网友J:
"通过用频谱测试频率可是知道有没有用3G手机",简易可行,但是不知道使用手机的人到底有多远呀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知道,一个是在系统里面查,另一个通过测向定位。

网友K:
承接检测大楼内手机在网连接业务,有意者请拨打01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