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源线上有除了50HZ外的其他信号

楼主(2009-11-01):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对频率分段来检测,不同频段的耦合方法也有所不同.....

楼主:
那得多少个耦合器呀?
电源线上1G的信号应该不能传播了吧?

网友B:
1G的信号仍能传播,衰减较快而已。
先要确定你需要检测的频率范围是多少,根据这个频率范围设计耦合方式。

楼主:
从1K-3G。
使用类似变压器的方式耦合吗?

楼主:
这种从电源上耦合信号一般使用什么元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