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不上模电实例的思维

楼主(2009-11-01):
模电课本的数学模型分析大概还能看明白,但市面上网络上的一些电子电路实例的分析思路,却怎么也跟不上。真是苦恼。

网友A:
功夫未到家。

网友B:
  1. 但市面上网络上的一些电子电路实例的分析思路,却怎么也跟不上
那些分析,有真有假,有正确有错误。最危险的,是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理论”。
能够从一大堆混乱不堪的“思路”中分辨出真和假,那是非常困难的,绝非一天两天的功夫。

网友C:
maychang大侠推荐推荐几本吧  我也感觉有的是误人子弟啊

网友B:
到老tyw的书库里面下载。
里面的模拟电路书,有些讲得过于罗嗦,有些又过于简略,但误人子弟的,极少,可以保证99%正确。
网上的东西,那就无法保证了。
沙里淘金,不如抱块银子,甚至不如抱块紫铜。

网友B:
顺便再多说一句:洋人写的教材,一般地说,比国产的强,但并非总是如此。

楼主:
很多讲实例的书,分析思路和标准模电课本的思路不一样,感觉两者之间搭不起来。
请maychang指点一下。

网友B:
回7楼:
凡遇“搭不起来”,互相矛盾时以课本为准,并非矛盾时考虑二者是否有联系,仅仅是各自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
这里,非常强而有力的工具是形式逻辑。凡不能符合逻辑的,必是错的。但注意!符合逻辑的未必正确。也就是说,逻辑只能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是错的,不能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是对的。所以,要找出哪个是对的,往往需要进行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

楼主:
在一书城里看到对童诗白、华成英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书评(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目前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的十大缺陷

目前模拟电子技术理论体系的根本问题是基本逻辑关系不明朗。基本逻辑关系不明朗是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问题成堆的首要原因。

网上书评“本科模拟电路教材,清一色的一样的语调,一样的结构,一样的推导演算,一样的不着边际”,就是对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问题成堆的高度概括。

1. 技术参数和指标叙述不系统不全面
放大器有电压放大倍数、电流放大倍数、功率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频率特性、最大不失真输入电压幅度、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动态范围)、临界工作点、工作点温度系数、效率、负载最大功率等技术参数或指标。
目前缺乏对最大不失真输入电压幅度、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动态范围)、临界工作点、工作点温度系数、效率、负载最大功率等的分析计算,频率特性与电压放大倍数的讨论也被人为隔开了。
尤其突出的是,磁耦合放大电路所有十项技术参数,包括最基本的放大倍数,长期以来几乎都还是空白。

2. 只有干瘪的分析鲜见有机的设计
电路课程内容主要是对现成电路的分析计算。由于通常没有什么条件限制,因此一般交直流电路分析计算结果合理与否,一般无须判断。
由于晶体管截止和饱和的影响,放大电路(电子电路)输入信号是正弦波,但输出可能是失真的,因此一般应当判断放大电路分析计算结果是否合理。
受电路课程分析计算方法的影响,目前放大电路的分析计算结果是否合理也没有判断和评价,而目前放大电路的分析计算并不全面。

3. 囿于晶体管特性曲线分析放大电路特性
目前就晶体管特性曲线分析输入电压波形及输出电压波形的做法,属于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片面的、幼稚的、笨拙的,其结果自然缺乏可信性。

4. 没有界定工作点内涵外延
目前关于工作点稳定性只有电流比和电阻比这样两个经验指标,而没有类似BJT电流放大倍数温度系数一样的工作点温度系数指标。根本原因是缺乏工作点内涵外延的划分,把基极偏置电阻等稳定手段混淆为稳定对象,结果不明确究竟要稳定谁。

5. 放大倍数与频率特性分析割裂
放大倍数是频率特性的子集。频率特性分析计算应当结合放大倍数进行。但目前频率特性分析计算与放大倍数割裂。

6. 反馈理论重形式轻本质
反馈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加减逻辑关系。但目前不是强调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加减逻辑关系这样一个实质问题,而是突出并联和串联这样一个虚幻飘渺的关系,结果造成反馈领域问题最多,造成反馈极性判断这样的基础问题都难以解决。例如,片面地认为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相减的反馈就是负反馈

7. 典型振荡电路错误奇多
受反馈理论的影响,振荡理论及电路问题也很多。振荡条件的判断就是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目前文献介绍的双T网络振荡电路中都有这样那样的明显的空白和错误。

8. 一些做法根本错误
少数载流子越少,实际上晶体管性能指标越好。但按照认为自由pn结内电场宽度取决于少数载流子的漂移与多数载流子的扩散相平衡的传统观点来推理,就会得出若没有少数载流子,则多数载流子的扩散将一直进行下去、而自由pn结内电场将达到无穷宽的谬论。少数载流子的漂移与多数载流子的扩散相平衡的传统观点,实际是目前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给读者的第一个下马威!
FET输出特性曲线族饱和区与放大区颠倒,是目前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给读者的第二个下马威!
管子是放大还是饱和,应当根据输出量是否按照主参数要求的规律随着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来判断。FET输出特性曲线族饱和区与放大区颠倒,根本原因是不甚清楚管子输入量是栅-源电压、输出量是漏极电流,主参数是跨导,结果把漏极电流根据跨导要求随着栅-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放大区混淆为饱和区。

9. 符号多乱杂
据统计,目前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常用符号多达200个,就连下标还要分大小写。但是由于理论体系不完善,虽然常用符号如此之多,但是还存在符号重复现象,例如代表信号源内阻的符号Rs就与FET源极外接电阻符号Rs相同,问题阐述并不透彻,反使人们在这多如蝗虫的符号面前不知所措。

10. 内容编排违背常规本末倒置
模拟电子技术难,为世人所公认。目前不是从根本上治理这个问题,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典型的就是把相对容易一些的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前移到片首、结果造成本末倒置,打乱了先器件、然后是分立元件放大器,最后讲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的正常顺序。

楼主:
还有一个评论是这样的:

1、排版、插图太土,是不是用“求伯军”的WPS排版工具编的吧? 我认为重新请一个中学生去画这些插图会更好看一些,像那些个元器件实物图,真想把它涂掉自己在边上画一个。中国人的美术意识已经不是50年代的水平了。

2、同意楼上一位朋友的说法,太理论,不切实际,也就是说在骗菜鸟。完全没有一个实际的电路图,全是示意图,有些图看了我觉得好笑,但又不好说它没道理!这书完全按个人的习惯和意愿去教学,完全不顾忌学生的接受度,含金量太低了。建议这位女老师,看一看别人的书吧,虽然你是清华的。(年纪大了,估计您也听不进别人的忠言和,看不进别人的优点了,悲哀)

3、插入了一些过时的EDA软件的使用,还占有一定篇幅。我认为作为一本“电子技术基础”,不应该有这些内容,要学Multisim之类的是另一个层面了,书太多了,而且别人的更专业,更新更快,更实用。

4、搞那么多习题,还出一本答案书!多让学生去做实验多好?对于一个走出社会的人(我)来说,是没有生命去做这种不切实际的题目的。

还有,我认为现在有太多的书比这本书强n倍,大部份的新作者都讲究实际、应用、都在拼“易读性”。这本中国最高学府的书,可能是自命不凡吧。我觉得康华光老师平时一定很多时间在实验室作研究,还有平时做很多的产品项目。而清华的这位女老师,可能常年在想哪本习题好卖钱吧,每年改改又出一版,用清华大学的名义挣点山区穷困学生的钱。

网友D:
LZ:

《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毕竟是个相当模糊的范畴,建议你把其中内容按层分类,这样也许会有点方向。记住:就“电”而言,还没有什么人或书可以将其全部弄懂或涵盖的。

楼主可以先找下面类似的书看看,也许会理出点“电”的头绪来。

《电磁学》——————明白“电”是什么?
《电路分析》—————明白如何把一个有模有样的器件变成一个符号(集总参数)的?
《晶体管电路》————明白晶体管是如何模型化的?
《运放电路》—————明白运放是如何“理想化”的(想想不定式)?
......等等

至于器件的“非理想性”问题,只是在纯理想器件基础上的修正而已,若仔细分析也还是某个加了拓展的“理想模型。因此掌握了相关近似模型就能做分析或设计了。

关于10楼的问题,仅讲两点:

“6. 反馈理论重形式轻本质
反馈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加减逻辑关系。但目前不是强调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加减逻辑关系这样一个实质问题,而是突出并联和串联这样一个虚幻飘渺的关系,结果造成反馈领域问题最多,造成反馈极性判断这样的基础问题都难以解决。例如,片面地认为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相减的反馈就是负反馈”

这里没有忽视“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加减逻辑关系”,而恰恰强调了不同类型信号(电流和电压)的叠加法则。

“8. 一些做法根本错误
少数载流子越少,实际上晶体管性能指标越好。但按照认为自由pn结内电场宽度取决于少数载流子的漂移与多数载流子的扩散相平衡的传统观点来推理,就会得出若没有少数载流子,则多数载流子的扩散将一直进行下去、而自由pn结内电场将达到无穷宽的谬论。少数载流子的漂移与多数载流子的扩散相平衡的传统观点,实际是目前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给读者的第一个下马威!
FET输出特性曲线族饱和区与放大区颠倒,是目前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给读者的第二个下马威!
管子是放大还是饱和,应当根据输出量是否按照主参数要求的规律随着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来判断。FET输出特性曲线族饱和区与放大区颠倒,根本原因是不甚清楚管子输入量是栅-源电压、输出量是漏极电流,主参数是跨导,结果把漏极电流根据跨导要求随着栅-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放大区混淆为饱和区。”

PN结的“真实”描述原则上已超出模拟电子学的范畴,但上述解释也太过离谱。扩散就会在“对面”形成少子且形成电场,而电场将会阻止进一步的扩散。

网友E:
模拟电路啊 ,我即爱你又恨你

网友F:
有一本书很不错,好像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的《检测技术电子电路》,应该是80年代出的吧。

网友G:
作为一个近10年经验的模拟工程师,总结读书的经验,就是两句话:
1、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一本书不是看一遍就完了,尤其是经典的基础教科书,学过之后要经常的回头翻翻,往往就会产生“温故而知新”的效果。很多大学生朋友毕业前把所有的书当作废纸卖掉,真是很可惜。
2、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
    不要试图一下子就搞明白一本书的全部内容,很多东西需要时间消化,更需要个人的阅历达到较高的层次才能理解。所以读书要不求甚解,能理解多少是多少,以后常常回顾,常常去思考,某一天就会“顿悟”,此时此刻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
    不求甚解的另一层意思是凡事不可强求,不要过于执着,读不懂就先放一放,把能读懂的东西先读一下,以后再回头看看。

网友H:
guosr
15楼:
----------------------------------------------------
有道理

网友I:
呵呵
同意楼上观点
我经常看 但是经常看不懂 所以还得接着看

网友D:
“一遍看不懂看两遍,两遍看不懂看N遍”不是合理的学习方法。“看不懂”很大程度上是“跳级”阅读,解决方法有两种:1)回补缺口——找相关基础课程,缺啥补啥;2)承认“不懂”——有些东西是很难追根溯源的(如半导体的机理),只能承认和接受其模型或公式。

我通常也会翻些基础书籍出来看看(有的甚至是几十年前教程),但反复阅读的目的是一种回顾(这不说明当时未弄懂)。

网友J:
同意15楼的看法,要务实一点

网友E:
同意15L和18L的观点

网友K:
好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哦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