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按键控制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02):
三态门的变种,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B:
T触发器
+反相器

网友C:
模二计数器应该就行

网友D:
好像是二进制嘛01,10,00,01,10,00.....
学习中

网友E:
先自己编出真值表,再根据真值表设计电路,这个是数电里的内容

网友F:
二进制计数器,计数到4复位即可

或者用个CD4017也可

网友G:
大家都说得很好,我来具体化一下:

三进制和四进制计数器都可以考虑。

1 四进制 正逻辑,但有一个00状态可能不好处理。
2 三进制 负逻辑(即:加反相器输出就可以满足要求),00=B高A高,01=B高A低,10=B低A高,出现11时立即复位返回00就OK。

可见,用三进制计数器的方法比较简便。

网友F:
后来想了一下,还是4017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