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研究过DVD刻录机的电路原理吗?

楼主(2009-11-01):
好像也有可以修改的存储区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DVD ROM、DVD刻录机等都是有独立控制器的,当然都有存储区,包括程序区和数据区、缓冲区等,至于是否能修改则要看具体的设计,泛泛谈毫无意义。

楼主:
能修改吗

网友B:
你改它做什么用呢?
修改程序很麻烦,控制器厂家一般是不会把相关的资料和开发环境开放出来的。

网友C:
没研究过。但俺猜,里边固化的无外乎两部分:刻录机运行所需的firmware;各家刻录盘的信息码。

楼主:
现在就是想在里面加上刻录自己的信息,然后可以刻录到光盘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