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OCL立体声功放

楼主(2009-11-02):
我看了网上的分析,但想不懂,都不知从何入手。请教大家该大功率OCL立体声功放电路的原理,特别是电源部分的分析。谢谢!

网友A:
网上的分析,鱼龙混杂,要分辨哪些是真知灼见,哪些是忽悠蒙人,对初学者确实非常困难。
最好是看名校名师编的教科书,上面的内容比较有保证,虽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百分之九十九大概是可以说的。

该电路电源部分有误,变压器次级中点应该接地。另外多了个“点”,C10被短路。

网友B:
楼上的火眼金金!

网友C:
哈哈,这个电路做出来的功放效果应该还可以.只是要搞清其中错误的地方,不可照般.

楼主:
那C7、C8和C9、C10都是并在一起,直接用两个电容代替可以吗?

网友A:
用两个电容而不是用四个,每个电容容量需要2200uF,才可以大体上达到原电路的设计要求。

网友D:
看纹波吧,这图挺帅

网友E:
电源不就是整流滤波,OCL的部分看教科书好过,模电上有的。

网友F:
以前流行的厚膜功放模块就是这种简单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