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7MX08播放高清黑屏求助

楼主(2009-11-02):
通过多媒体盒子用hdmi线连高清播放机,放片子发现个奇怪的现象,放个五分钟十分钟会突然黑屏一下,黑屏时间很短,不超过一秒吧。

连接盒子和播放机的是10元山寨hdmi线。

后来绕过多媒体盒子,电视机直连高清播放机,这时候只用到买电视机附送的hdmi线,发现似乎就没这现象了。

山寨hdmi线会造成这种黑屏现象吗?(否则就是盒子的问题了)

买根50左右的秋叶原够用了吧?

网友A:
用山寨线连接高清播放器和电视看是否有故障
hdmi还有兼容性、repeat、认证等等问题,一般的多媒体盒都不会做那么全面的

网友B(2009-12-30):
一般会影响HDMI的接口,这块需要相关的认证测试,专业的线不便宜,建议不要用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