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107的usb例程那里有??

楼主(2009-11-02):
st网站看过了,有一个1。0的库文件STM32_OTG_LIB,um0721.zip , 但是没有发现能直接运行在105/107上的例程,我需要找一个虚拟串口或usb_host或Mass_Storage。。
我还发现一个文件里面有stm3210e_eval 和stm3210b_eval 就是没有我要找的stm3210c_eval.
那里有呢? 万能的香主,再次麻烦您了~~~

网友A:
就是这个um0721.zip文件

你用IAR或者MDK打开,可以看到里面有多种项目配置,每种项目配置都可以帮你下载一个指定的BIN文件到10C_EVAL板上。

这些指定的BIN文件分别演示了105/107做主机时的MASS STORAGE,HID协议,做设备时的MASS STORAGE,HID协议和作为OTG设备时的DRD协议。还有读取U盘中的MP3,WAV文件,然后播放的演示。

所有这些演示都只有BIN文件,没有代码。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可是我需要源码,103的源码都很全啊,为啥107不发布呢。

网友A:
OTG的源码也有,但是只有针对OTG控制器的操作。比如USB复位,数据发送接收之类的。

USB主机的协议比设备的复杂,一般都涉及操作系统,所以现在用的都是第三方提供的专业的协议栈,所以ST只能提供BIN文件,没有免费的源码。

楼主:
hehe,找到了,先测试一下先~~ 谢谢vigia

网友B:
这方面TI(流明)做得好多了,一个几十兆的库打开后什么都有了……

网友:
我需要一个105/107 USB的DEVICE 例程,LZ找到了吗?能给我一份吗
404658589@qq.com
谢谢!

网友A:
105/107的USB DEVICE例程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要等测试完毕,这个例程会有源代码的。

网友:
您好,vigia ,device例程发布大概还需要多久?

网友A:
这里有一个105/107 OTG DEVICE的库和例程,你可以先用起来,等正式版本出来以后,你再更新吧。

网友:
太感谢了 先研究研究

网友C(2013-01-12):
十分感谢,先来研究研究!

网友D(2016-01-26):
太感谢了!
正准备万105呢

网友E(2020-07-03):
现在STM32CUBE库里都有的,搜索stm32cubef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