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延时一毫秒的程序设计问题。

楼主(2009-11-02):
刚从模拟电路的工作转换到数字电路,我这个菜鸟对单片机一点也不了解那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我对这段代码的理解误区//后面为我的疑问。
为了延时1ms所写的延时子程序 (晶振的频率为12M)C语言版,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机器周期为1us 为什么循环120次,就能延长时间1ms呢?

}

}

汇编编版程序
//MOV R5,#50 ;延时子程序
D1: MOV R6,#40
D2: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END

网友A:
for(i=0;i<120;i++);
这可不是光执行一条指令,怎么可能是1us

网友B:
最好用定时器

网友C:
YS10:
MOV TMOD,#01H ;
MOV TH0,#0FCH ;1m延时初值置入
MOV TL0,#18H
SETB TR0 ;
JNB TF0,$ ;
CLR TF0 ;
CLR TR0 ;
RET ;

网友D:
还得执行while(ms--)这条语句,用定时器吧,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