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温度信号怎么采集?

楼主(2009-11-02):
有个现场是这样的:一口大锅里面是糊状物质,内有搅拌器,搅拌器的叶片距离锅四周很近,大锅无保温,现在要测量锅内物质的温度怎么实现,要求不能破坏现有锅的结构。

网友A:
非接触式的,红外吧

网友:
实在放不进去的话可以弄个架子架上面测噻。红外的貌似比较难弄准。之前为了测温度,买了个几百块的红外的测温仪回来用过。影响因素好像比较多,误差大到几度完全不是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我们那个买的那个东西设计不行)。

网友B:
用成品被动式红外辐射测温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