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绕制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2):
晚辈请教个问题:
我在设计变压器 的时候是根据公式计算的,在计算输出电流一项的时候遇到个问题,我的负载是白炽灯,启动电流很大,工作电流相对要小很多,请问在设计变压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白炽灯启动电流确实很大,短时间可达工作电流十倍甚至更多,但对变压器影响并不大,因为变压器的热容量比白炽灯大得多,变压器短时间过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倒是你的电路设计需要注意,必须有限流保护,输出电流过大时自动限流,因为管子烧毁所需要的时间比白炽灯启动时间短得多。电路限流,会使白炽灯启动时间变得很长,如果不能容忍启动时间那么长,只能设计电路时加大输出容量,让白炽灯正常工作时开关电源工作于小负载状态。

网友B:
加软启动(如果是反激变换器)。建议不用正激或推挽
白炽灯冷态电阻很小。软启动过程可以是灯丝电阻逐渐升高避免冲击电流过大。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的解答!晚辈还有 个问题想请教:
今天拆了个开关变压器,负载时白炽灯。输入DC300V到DC800V,开关频率是100KHZ。输出工作电流是7.5A,输出DC电压26V。变压器磁通2.5T,磁芯面积233mm2,我把变压器拆下来看的时候发现,它的绕组和我计算的差太远了(我是按书上的公式计算的),仅匝比一项就差很多,变压器实际是3:1,而我计算的是12:1,不知maychang大侠可否指点一下其中的奥妙?

网友A:
回4楼:
什么拓扑?只有反激才有这种可能。
不过,即使是反激电路,输入300V输出26V,匝比3:1,确实是比较邪门。管子工作的占空比很小。

网友C:
一般应该是有余量的,但不能过大,否则可能会引发过流保护

楼主:
回maychang:
确实是反激,匝比就是3:1,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最大输入电压高达800V,这个输入电压确实相当高。那么三极管集电极耐压必须能够承受电源电压加变压器二次反射到一次的电压(暂不考虑漏感等等)。变压器匝比越小,反射到一次的电压也越小。为尽量降低三极管耐压要求,设计者特意选择很小的匝比。此时三极管工作于占空比很小状态,对三极管电流容量要求比较高,故该管电流容量必是有很大余量。

网友B:
这个变压器应该是在连续工作方式下运行的
在这么高的频率下这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小占空比设计的可能性比较小。
这样的设计除了楼上所说的优点以外还di/dt可以大幅度降低,可以选择电流相对较小的开关管和输出整流二极管,EMI辐射也相对较小。
此外由于电感量的增大使得稳态建立的时间延长,也起到了一定的软启动的的作用(不过一定要加初级限流)
相对于断续工作方式而言,这种方法对次级二极管的耐压要求也相应的提高,不过二极管的选择还是相对容易的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两位,在下收获颇丰!
根据启动时的现象看,通电后听见变压器滴答滴答的响了几秒钟后就把白炽灯启动了,那是不是软启动的现象?

网友D:
7.5*(26+0.6)*1.5=299W,从功率级上看,会首选半桥,EI33磁芯。控制器首选具有软启动的SG3525,或把TL494改成软启动。

用反激的话,要采用EE40-EE42,楼主分析的那个,用了233mm2的Ae,估计是用了EE50,比EE40要贵近一倍,比EI33要贵3倍。

反激是储能工作方式,每一周期的储能量有一个限值,具有天然的限功率特性,具有很好的软启动性能。

磁通2.5T肯定有误,反激的磁通最大用到3000GS, 量产时只能用到2000-2500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