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障求助

楼主(2009-11-02):
哪位仁兄帮我看看
小弟拜谢先了~~~
不知道那三个脚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有接触过的就说下
小弟谢了~~

网友A: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上面那个是红外线接收头
下面那个是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
是什么东西呢?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A:
下面的只是一个振荡器,图画的不规范。至于具体型号实在太多,只要载波频率相同的就基本上可以代用。

楼主:
但实物上两个元器件 外行上差不多,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下面那个震荡器型号你随便说一个
让我网上搜下
元器件头是扁的,白色的,三个脚的~··

楼主:
是透明的 。不是白色的

网友A:
我手里没有具体型号,在网上搜吧,注意工作频率。

网友B:
标题党,这哪里是测距嘛

楼主:
呵呵
小弟写错了
应该是测障的~~

网友C:
上面是个一体接收头
下面是个产生方波的芯片
不知道是什么
直接用单片机弄个出来啊
省得去找
要不就用555弄个也行

楼主:
哦~~
谢楼上了
以前有做过一个555的~~~
效果没现在这张图的好

网友D:
176KHZ?

一体化接收头会有输出?

网友A:
所以才需要找合适的接收头,载波频率必须相配。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出来是这样的~~~

楼主:
17楼的大哥~`
图是没画错~~我是照板上画的,扳子工作是正常的
下面那个貌似是个晶体,具体型号我还不知道
这种电路板比我之前做的效果都要好,而且电路简单~~

网友D:
你用555做一个38KHZ的振荡器代替那个专用的176KHZ发生器.
接收头就可以随便找了...

楼主:
555那个以前做过了,也实现功能了
但这个板效果比555那个效果好多了
我就想知道那两个三个脚的是什么东西
电子市场跑了两趟,也没人告诉我那时什么东西,郁闷啊
一般一体化接收头Vout是在旁边的,但这个是在中间~~~

网友E:
或者直接用单片机发送任意频率

楼主:
用单片机当然可以,但电路没这个简单~~
且我的要求是越小越好~
我试了几个还是感觉这个最好~~
所以发贴请教大哥大姐了

网友D:
你可以用CX20106自已做一个接收器,调整滤波中心频率为176KHZ.

用176KHZ是不是因为可以避开家用遥控器的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