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 forever语句的疑惑

楼主(2009-11-02):
最近在testbeach中写了一段波形产生的程序,但是编译后出现错误.发现对forever语句的用法不是很明白,不清楚为什么#START_DELAY后面的end一定要放在#LOW_DELAY的后面,因为只有这样编译才正确。我把end放在#START_DELAY的后面就 出错。
我想问下难道forever 语句一定要用在initial或者是always语句中吗?好像书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啊。
谢谢各位大家的解答。。。。。。。
module testbeach_exap(clk_d);
  output reg clk_d;

   parameter START_DELAY=5,LOW_TIME=3,HIGH_TIME=2;
      initial
        begin
          clk_d=0;
        #START_DELAY;
        end
         forever
      begin
       clk_d=1;
    #HIGH_TIME;
       clk_d=0;
     #LOW_TIME;
    end
  endmodule

网友A:
forever与always不同,必须写在inital里。

网友B:
你要分清楚哪些是测试用的,哪些是能综合的设计的。

网友C(2009-12-03):
你要明白begin......end 是构成块语句是成对出现的。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了C语言里的{}类似。如果你在C语言里乱打{},你想一想你要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了,还不是要出错。在这里一个道理的。如果不明白,加我的QQ132 159 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