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作用

楼主(2009-11-02):
电路中电感L1,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电路不全,不知道是什么负载,难说。
设计者可能的目的,是减缓晶闸管导通时电流上升率。

楼主:
负载是接台灯
如果不用,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B:
该电感是延长其导通时间

网友C:
TR1是晶闸管,
需要有一个 开启电压
L1 是起  该 作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