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程序调试—奇怪问题,变量内容被莫名其妙改变

楼主(2009-11-0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1=P0^0;
sbit A2=P0^1;
sbit A3=P0^2;
sbit A4=P0^3;
sbit A5=P0^4;
sbit A6=P0^5;
sbit s_led1=P0^6;
sbit s_led2=P0^7;

uchar dat[40]={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
/*函数名称:5Ms延时
/*函数功能:
/*调用函数:无
/***************************************************/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
/*函数名称:串口和定时器0初始化
/*函数功能:
/*调用函数:无
/***************************************************/
void InitSystem(void)
{
SCON = 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1;允许接收
PCON = 0x00; // 波特率不*2
TMOD = 0x21;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装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1 = 0xFD; // 波特率为9600
TR1 = 1; // 定时器1启动计数
ES = 1; // 串口开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PS=0; //串口低中断优先级
PT0=1; //定时器T0高中断优先级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
/*函数名称:串口字节发送
/*函数功能:
/*调用函数:无
/***************************************************/
void Send_Char_Com(uint ch)
{
SBUF=ch;
while(TI==0); //TI为发送中断请求标志,在一帧数据发送完后被置位。所以该语句的意思是等待数据发送完成,即一直等到TI=1
TI=0; //在任何方式中TI都必须由软件清零
}

/***************************************************/
/*函数名称:数据采集
/*函数功能:每被调用进行一次数据采集
/*调用函数:无
/***************************************************/
void DataAcquisition(void)
{
static uint i=0; //定义一个静态变量作为计数器
if ((i & 0x01)!=0) //送地址,地址范围0x00--0x27(0-39)。
A1=1;
else
A1=0;
if ((i & 0x02)!=0)
A2=1;
else
A2=0;
if ((i&0x04)!=0)
A3=1;
else
A3=0;
if ((i&0x08)!=0)
A4=1;
else
A4=0;
if ((i&0x10)!=0)
A5=1;
else
A5=0;
if ((i&0x20)!=0)
A6=1;
else
A6=0;
P2=0xff; //读取P2口数据
dat=(P2 & dat); //低电平——动作,原来为零的位不管新数据是否为零都写零
i++;
if (i==40) //判断是否完成一次采集循环,当然在这种方式下完全可以不定义数组,
{
i=0;
}
}
/***************************************************/
/*函数名称:数据处理
/*函数功能:
/*调用函数:
/***************************************************/
void DataProcessing(void) //!!!!针对一次采集的数据处理
{
uchar j,k,temp;
uint num=0;
// uchar t=0;
for (j=0;j<40;j++)
{
temp=0x01;
for (k=0;k<8;k++)
{
//temp=0x01<<k;
if ((dat[j] & temp)==0) //节点有低电平时认为产生动作
{
num=j+k*40+1;
Send_Char_Com(num);
// Delay400Ms();
}
temp=temp<<1;
}

}
}
/***************************************************/
/*函数名称:定时器0中断
/*函数功能:每中断一次进行一次数据采集
/*调用函数:DataAcquisition()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直接赋值,50ms中断

s_led2=~s_led2;
DataAcquisition();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InitSystem();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
DataProcessing();
s_led1=~s_led1;
Delay5Ms();
}

}

我在debug模式下,当运行到77行时dat[0]的值莫名其妙地变成了0x00,本来应该是0xfe的。
哦,介绍一下我的程序。P0口0~5送地址,P2口采集数据(高电平或低电平)。大家能不能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下面是我的C文件,我用的KeilC。

楼主:
dat=(P2 & dat); //低电平——动作,原来为零的位不管新数据是否为零都写零

这里是dat ,在帖子里改不过来

楼主:
day[i-],不要“-”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
解决方法无非是变量声明时马上初始化,否则地址会被重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估计2楼已经有解答

楼主:
谢谢。

我在定义dat【i】数组时初始化了啊
uchar dat[40]={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把数组元素全部初始化为0xFF了。
我刚刚有调试,发现每次调用串口字节发送函数后就会出问题,好像是离开串口字节发送函数时dat【i】就会变成0x00。

楼主:
我刚刚把串口发送函数中的三语句
SBUF=ch;
while(TI==0); //TI为发送中断请求标志,在一帧数据发送完后被置位。所以该语句的意思是等待数据发送完成,即一直等到TI=1
TI=0;

都屏蔽掉了,然后加了其它的测试语句(P3^5送高电平,延时5ms再送低电平),发现dat【i】数组的内容不会被莫名其妙的改变。
所以我怀疑还是串口发送函数的问题。
可是串口发送函数就三个语句,在其他工程中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没有哪位兄弟能帮帮忙!

网友B:
错在这了。
如若照此,dat[0]就应该是0!

;  /***************************************************/
; /**函数名称:数据采集
/*函数功能:每被调用进行一次数据采集
/*调用函数:无
/***************************************************/
; void DataAcquisition(void)

        RSEG  ?PR?DataAcquisition?CS11
DataAcquisition:
        USING        0
                        ; SOURCE LINE # 87
; {
                        ; SOURCE LINE # 88
;     static uchar i=0;                 ;            if ((i & 0x01)!=0)                   //Ë͵ØÖ·£¬µØÖ··¶Î§0x00--0x27(0-39)¡£
                        ; SOURCE LINE # 90
        MOV          A,i?342
        JNB          ACC.0,?C0008
;                 A1=1;
                        ; SOURCE LINE # 91
        SETB         A1
        SJMP         ?C0009
?C0008:
;         else
;                 A1=0;
                        ; SOURCE LINE # 93
        CLR          A1
?C0009:
;         if ((i & 0x02)!=0)
                        ; SOURCE LINE # 94
        MOV          A,i?342
        JNB          ACC.1,?C0010
;                 A2=1;
                        ; SOURCE LINE # 95
        SETB         A2
        SJMP         ?C0011
?C0010:
;         else
;                 A2=0;
                        ; SOURCE LINE # 97
        CLR          A2
?C0011:
;         if ((i&0x04)!=0)
                        ; SOURCE LINE # 98
        MOV          A,i?342
        JNB          ACC.2,?C0012
;                 A3=1;
                        ; SOURCE LINE # 99
        SETB         A3
        SJMP         ?C0013
?C0012:
;         else
;                 A3=0;
                        ; SOURCE LINE # 101
        CLR          A3
?C0013:
;         if ((i&0x08)!=0)
                        ; SOURCE LINE # 102
        MOV          A,i?342
        JNB          ACC.3,?C0014
;                 A4=1;
                        ; SOURCE LINE # 103
        SETB         A4
        SJMP         ?C0015
?C0014:
;         else
;                 A4=0;
                        ; SOURCE LINE # 105
        CLR          A4
?C0015:
;         if ((i&0x10)!=0)
                        ; SOURCE LINE # 106
        MOV          A,i?342
        JNB          ACC.4,?C0016
;                 A5=1;
                        ; SOURCE LINE # 107
        SETB         A5
        SJMP         ?C0017
?C0016:
;         else
;                 A5=0;
                        ; SOURCE LINE # 109
        CLR          A5
?C0017:
;         if ((i&0x20)!=0)
                        ; SOURCE LINE # 110
        MOV          A,i?342
        JNB          ACC.5,?C0018
;                 A6=1;
                        ; SOURCE LINE # 111
        SETB         A6
        SJMP         ?C0019
?C0018:
;         else
;                 A6=0;
                        ; SOURCE LINE # 113
        CLR          A6
?C0019:
;         P2=0xff;        //¶ÁÈ¡P2¿ÚÊý¾Ý
                        ; SOURCE LINE # 114
        MOV          P2,#0FFH
;         dat=(P2 & dat);        //低电平——动作,原来为零的位不管新数据是否为零都写零
                        ; SOURCE LINE # 115
        MOV          A,#LOW (dat)
        ADD          A,i?342
        MOV          R0,A
        MOV          A,@R0
        ANL          A,P2
        MOV          @R0,A
;         i++;
                        ; SOURCE LINE # 116
        INC          i?342
;         if (i==40)                        //ÅжÏÊÇ·ñÍê³ÉÒ»´Î²É¼¯Ñ »·£¬µ±È»ÔÚÕâÖÖ·½Ê½ÏÂÍêÈ«¿ÉÒÔ²»¶¨ÒåÊý×飬
                        ; SOURCE LINE # 117
        MOV          A,i?342
        CJNE         A,#028H,?C0021
;         {
                        ; SOURCE LINE # 118
;                 i=0;
                        ; SOURCE LINE # 119
        CLR          A
        MOV          i?342,A
;         }
                        ; SOURCE LINE # 120
; }
                        ; SOURCE LINE # 121
?C0021:
        RET
; END OF DataAcquisition

网友:
RAM是否已不够用 声明变量时没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您能不能再讲一讲,你贴的这个我没有看懂,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是哪里有问题。
再次感谢。请您帮帮忙!

网友C:
2楼的那行应该就是。
不明白为什么把P2跟个指针相与……
另外,似乎是读寄存器而非读管脚……?记不太清了……

网友B:
这个调试发现故障很容易:

void main ()
{
        InitSystem();        //
        while(1)
        {
                DataProcessing();   //把这行注释掉。只采集不处理。看看
                                // 50ms 采集一次的dat[]数组值对吗。从简单开始。
                s_led1=~s_led1;
                Delay5Ms();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原因如下:
我开了串口中断,但是没有写串口中断子函数,所以当调用串口发送子函数发送时,发送完成就好触发串口中断,程序转到串口中断入口地址去执行,但是却找不到中断函数,所以PC就等于0x0000,因此就出现了程序突然跳到主函数的一开始去执行的现象。
还有疑惑:具体dat[i]数组的元素是怎么被改变的我还不清楚。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B:
原来是别人的程序?

void DataAcquisition(void)
{
static uint i=0; //定义一个静态变量作为计数器
if ((i & 0x01)!=0) //送地址,地址范围0x00--0x27(0-39)。
A1=1;
else
A1=0;
if ((i & 0x02)!=0)
........
A6=0;  // 以上为矩阵行选通(硬件5选一),高电平选通:例如00001,00010,
            //      00100,......
P2=0xff; //读取P2口数据
dat=(P2 & dat); //低电平——动作,原来为零的位不管新数据是否为零都写零
i++;
if (i==40) //判断是否完成一次采集循环,当然在这种方式下完全可以不定义数组,
{
i=0;
}
}

有40个bit变量——5X8开关矩阵,低位闭合,是吗?下面就好解释了。
dat[i]=(P2 & dat[i]); //低电平——动作,原来为零的位不管新数据是否为零都写零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感觉我们之间的理解有些区别。
是320个开关量,八个一组放在40个字节变量里(40个数组元素)。数组是需要定义的,因为我还有一个处理函数一直要循环处理,当定时器中断时才进行一次采集。
我现在的疑惑是,在开了串口中断,却没有写串口中断子函数,但是又通过串口往外发送了东西的情况下,串口中断后PC会等于0x0000。此时系统的其他变量和寄存器的值会改变吗?dat[i]数组元素的值会改变吗?
谢谢你这么热心的给我解答。

网友C:
说破天去你这个
dat=(P2 & dat);
也不可能是正确的。你得明白“dat”在编译器的眼里意味着什么。

另外,
串口中断后PC会等于0x0000
也不对,你应当先翻翻书。

网友B:
呵呵,终于理解LZ的意思了。且看下面源代码就清楚了。C51程序总是从STARTUP.A51开始执行,PC:0x0000开始是STARTUP.A51代码,它首先将RAM初始化为全“0”。然后才跳到main主程序。
所以当你“串口中断后PC会等于0x0000”异常跳到PC:0x0000时,程序再次从STARTUP执行,将RAM再次初始化为全“0”!——这就是异常改变所有RAM内容,而不仅仅是dat[ ]数组内容——的原因了。

C:0x0000    02000E   LJMP     STARTUP1(C:000E)
  .......

C:0x000E    787F     MOV      R0,#0x7F
   134:                 CLR     A
C:0x0010    E4       CLR      A
   135: IDATALOOP:      MOV     @R0,A
C:0x0011    F6       MOV      @R0,A
   136:                 DJNZ    R0,IDATALOOP
C:0x0012    D8FD     DJNZ     R0,IDATALOOP(C:0011)
......

C:0x0014    758131   MOV      SP(0x81),#0x31
   196:                 LJMP    ?C_START
C:0x0017    020055   LJMP     C:0055
C:0x001A    0201A6   LJMP     main(C:01A6)
C:0x001D    E4

网友B:
欲禁止STARTUP初始化RAM,可以修改STARTUP.A51内容中的以下部分: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C:
LS的,标准51的中断向量能随便改吗?

网友B:
LS的,标准51的中断向量是硬件确定的(前6个标准)。能改吗?

网友C:
那么如何让串口中断后跳转回C:0x0000?LZ的串口中断程序没有死循环,不是复位。
串口中断后PC会等于0x0000

网友B:
请LZ给咱们解惑一下:他的异常串口中断程序是如何能够返回到PC:0x0000的?

我就没这两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程序里面是dat=(P2 & dat【i】),因为老是打不出来[]中间有个i的文字来,你可能没看我附件里面的代码,而且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另外,我还说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开了串口中断,没有写中断子函数。

关于串口中断后PC=0x0000的问题:
串口中断以后程序应该跳到中断向量入口地址0x0023(串口),然后开始执行串口中断子函数,这是正常的情况。我现在的情况是我开了串口中断,但是没有写串口中断子函数。当串口中断响应以后,本应跳到中断入口地址,但是我在KEIL的debug模式下调试,每当串口中断产生以后,程序会跳到main函数的开始去执行,并且此时PC=0x0000,这是从编译器里看到的。如果大家觉得不可能可以再Keil里面试一下。我保证是这样。原因就是因为程序没有找到中断子函数就做了PC=0x0000。这是其他高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没有在书上找到。

虽然我的问题早已经解决,但是我看前面我提问时没有人找到问题,所以我又回来反馈一下我是这么解决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以便像我一样的新手遇到这个问题时能有个参考。
平时看帖子见很多人光提问,问题解决了也不说一说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我觉得有热心人帮我,我也应该吧最后的结果和大家分享,也做一个热心人去帮助别人。

网友B:
同意楼上“问题解决了也说一说怎么解决的。应该把最后的结果和大家分享。”。

例如仍然质疑LZ,继续讨论(讨论解惑即学习):即使没有写串口中断程序,串口中断时程序从0x0023执行,有可能异常运行到main( ),这一点没问题;但是怎么可能main( )主函数的位置在PC:0x0000?!分明在C:0188 呀?

C:0x001A    020188   LJMP     main(C:0188)
C:0x001D    E4       CLR      A
C:0x001E    93       MOVC     A,@A+DPTR
C:0x001F    A3       INC      DPTR
C:0x0020    F8       MOV      R0,A
C:0x0021    E4       CLR      A
C:0x0022    93       MOVC     A,@A+DPTR
C:0x0023    A3       INC      DPTR               ;串口中断入口
C:0x0024    4003     JC       C:0029
C:0x0026    F6       MOV      @R0,A
C:0x0027    8001     SJMP     C:002A
C:0x0029    F2       MOVX     @R0,A
C:0x002A    08       INC      R0
C:0x002B    DFF4     DJNZ     R7,C:0021
C:0x002D    8029     SJMP     C:0058          ;从这里跳走到0x0058
C:0x002F    E4       CLR      A
.................
..................

C:0x0057    F2       MOVX     @R0,A
C:0x0058    E4       CLR      A
C:0x0059    7E01     MOV      R6,#0x01
C:0x005B    93       MOVC     A,@A+DPTR
C:0x005C    60BC     JZ       C:001A        ;从这里跳到main( ),并看不出哪里置PC:0x0000?
C:0x005E    A3       INC      DPTR

网友D:
楼主说的串口中断服务没有写但是却发生了串口中断,然后PC的值会是0000是很有可能的。51单片机我没试验过,但以前用别的MCU的确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分析原因是,虽然没写中断服务,但CPU仍然会去0x0023这个位置取指令,而这个指令很有可能会是编译器生成的0xffff或其它,CPU根本无法识别这个指令,接着就异常复位了,结果就出现了楼主所说的PC=0000的情况。

网友C:
同意,应当是从C:0x0023开始执行出现异常(未对齐或根本就不是指令代码),程序跑飞而复位。
具体LZ可以在编译器的反汇编窗口中直接调试验证。

楼主:
哦,为什么PC会等于0x0000我确实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在debug模式下串口中断以后程序就跳到了main函数里的第一条语句,这个时候PC确实等于0x0000.
虽然学过汇编,可是没怎么用过,都忘得差不多了,应该捡起来啊。
很高兴能和大家讨论。

网友B:
LZ应该像24楼那样把你的CS_11.C 最终编译执行码贴出来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你的main()主函数编译代码跑到了PC:0X0000. ——你的项目窗口里分明是加入了STARTUP.A51文件的!也就是说,你的程序代码肯定是从STARTUP.A51(PC:0X0000)开始执行的,而不是从main()开始执行的。

这是C51编译器应用基础,如果不了解,那大概连我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LS几位大侠一直在论证从0X0023中断向量跑飞到0X0000是可能的,南辕北辙了。LZ说的是他的程序跑到了main(),PC:0X0000处。

哪位大侠能像24楼那样显示一下它的C程序是从PC:0X0000——main:处开始的,他就算是把C51玩透了。

网友B:
126: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127:
   128:                 RSEG    ?C_C51STARTUP
   129:
   130: STARTUP1:
   131:
   132: IF IDATALEN <> 0
C:0x0000    02000E   LJMP     STARTUP1(C:000E)               //  0x0000如若是main,下面的0X003中断向量怎么办?
    75: void Send_Char_Com(uint ch)
    76: {
    77:         SBUF=ch;
C:0x0003    8F99     MOV      SBUF(0x99),R7
    78:         while(TI==0);            //TI=1
C:0x0005    3099FD   JNB      TI(0x98.1),C:0005
    79:
C:0x0008    C299     CLR      TI(0x98.1)
    80: }
    81:
    82:  /***************************************************/
    83: /*
    84: /*
    85: /
    86: /***************************************************/
C:0x000A    22       RET
C:0x000B    020169   LJMP     Timer0(C:0169)
   133:                 MOV     R0,#IDATALEN - 1
C:0x000E    787F     MOV      R0,#0x7F
   134:                 CLR     A
C:0x0010    E4       CLR      A
   135: IDATALOOP:      MOV     @R0,A
C:0x0011    F6       MOV      @R0,A
   136:                 DJNZ    R0,IDATALOOP
C:0x0012    D8FD     DJNZ     R0,IDATALOOP(C:0011)
   185:                 MOV     SP,#?STACK-1
   186:
   187: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188: ;<h> Code Banking
   189: ; <q> Select Bank 0 for L51_BANK.A51 Mode 4
   190: #if 0
   191: ;     <i> Initialize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when using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192: EXTRN CODE (?B_SWITCH0)
   193: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194: #endif
   195: ;</h>
C:0x0014    758131   MOV      SP(0x81),#0x31
   196:                 LJMP    ?C_START
C:0x0017    020055   LJMP     C:0055
C:0x001A    020188   LJMP     main(C:0188)          //     这里确定main主函数位置。
C:0x001D    E4       CLR      A
C:0x001E    93       MOVC     A,@A+DPTR

网友B:
31: }
C:0x0187    22       RET
   166: void main ()                // main()在PC:0X0188,和0X0000有何关系?除非你是高手。
   167: {
   168:         InitSystem();                  //  初始化定时器0
C:0x0188    120150   LCALL    InitSystem(C:0150)
   169:         while(1)
   170:         {
   171:                 DataProcessing();
C:0x018B    120122   LCALL    DataProcessing(C:0122)
   172:                 s_led1=~s_led1;
C:0x018E    B286     CPL      s_led1(0x80.6)
   173:                 Delay5Ms();
C:0x0190    120179   LCALL    Delay5Ms(C:0179)
   174:         }
C:0x0193    80F6     SJMP     C:018B
C:0x0195    00       NOP
C:0x0196    00       NOP

网友D:
PC从0000 main()开始执行?
把楼主的工程下载了运行了一下,串口中断后的确会从main开始运行,但此时PC并不是0000,而是main的地址,我是用simulator仿真的,因为手上没有51的电路板。
烦请高人指导下,程序是怎么从0000 main处运行的,PC为0000,却在main处运行?

网友B:
烦请高人指导下,程序是怎么从0000 main处运行的,PC为0000,却在main处运行?

高人可以。代表中国单片机水平的堂堂21IC论坛,有高人吗?

网友B:
哦,为什么PC会等于0x0000我确实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在debug模式下串口中断以后程序就跳到了main函数里的第一条语句,这个时候PC确实等于0x0000.

LZ一不小心,在确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做了“高人”都做不到的事。——机会来了。一般成功的人就是这样产生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问题即课题”,天赐良机。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指点。我还要把汇编好好看看,上课的时候学了一直没用过都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