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有没有专用的CF卡接口转SD卡接口的芯片

楼主(2009-11-02):
(无正文)

网友A:
量产的恐怕没有,CF接口的速度比SD接口的速度快,简单转换的意义不大,但反过来,高速接口转低速接口则是可行的。

楼主:
请问有SD卡转CF卡的吗

网友A:
已经说了,除非你自己做,现成的就算有也不会是批量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