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布线的走线等长问题

楼主(2009-11-02):
(无正文)

网友A:
蛇形走线即可

网友B:
我博客里写了点个人的理解,大家批评指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e66f090100fa2s.html

网友C:
拿份SDRAM design guide看看。
数据一类,控制+地址一类,时钟,要求不一样。
sdram要求不是很严格。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时钟线和数据线组间有等长要求吗?

网友D:
要看跑多快的速度,有过失败的经历……不堪回首……
最好还是要等长。

楼主:
楼上能否将经验共享?谢谢

网友C:
re:6L
请问sdram最快能跑多快?如果你有过失败经历,估计现在还不明白原因。
全部等长固然可以,这个的耗费多少时间精力,甚至要增加pcb设计费用。
对sdram要求确实不高,控制线和地址线在500mil内,
数据线也是。地址和数据间不用考虑等长问题。
最好是找份设计手册看。

网友E:
楼上指的是否是:
时钟,控制线和地址线走一组,数据线DQM,DQS走一组,组之间长度相差500mil(12.7mm)之内?

网友D:
那是我第一次布ARM板,我也是为了看一下不等长布线会不会带来多少影响,时钟也只是133M,不是我调试的,我只是布线。后来调出来结果是时钟频率上不去,好像说只能跑10多M。不过SDRAM是离ARM远了一点,可能布线差距也超过了0.5inch,所以……如果还有下次,我会学着开发板那样正反贴,或者尽量靠近主控芯片。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F:
我看教材写的挺简单,cadence.先预布线.然后选一个合适的长度,自动蛇形.最后调整一下等长值优化布线

网友E:
布蛇形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空间不够布不下,空间太大,线又长了

我布DDR部分,整整忙活了6个小时

网友G:
在成本 时间各方面考量,尽量做到误差最小吧
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理论计算始终是理论

网友G:
不过话说回来
速度快的如FSB DDR,差个几十mils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对layout提的要求都是10mils之内,哈哈

网友H(2011-10-31):
随便步 不用等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