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加载网络表会这样?

楼主(2009-11-02):
为什么我加载网络表的时候会这样,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lol有的端口没连线。

网友B:
是的,建议检查一下原理图,有些看起来连了,其实不然

楼主:
我检查了,而且放大了看,看到线是连好了,再生成一下,还是和前面一样,请问怎么办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C:
电脑操作系统是VISTA ?

楼主(2009-12-08):
不是的,怎么就没有人帮帮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