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PID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11-02):
小弟我刚做了个PID程序,但有很多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1.PID位置式和增量式算法该怎么用,我是用在控制滑差电机的该用哪个?
2.PID的比例系数范围是在0到1吗?能大于1吗?比例带是比例系数的倒数吗?但是我看到人家做的PID比例带都调到300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比例系数都很小了,作用都很微弱了
3.采样周期怎么定?我现在用的1S好像反应有点慢。
麻烦大家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A:
1. 增粮式
2。和具体的应用有关系。
3。和硬件以及软件设置有关系,硬件支持可以提高采样频率。

另外,模糊控制以及普及了,建议用模糊算法似乎更好一些。

网友B:
PID的P一般都是大于1.
积分常数才是倒数

网友C:
1.当被控对象带有积分性质的执行机构时,如步进电机等,应采用增量式算法。
2.比例系数一般大于1,积分系数一般小于1,微分可用可不用,一般不用。
3.采样周期要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大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二倍,工程上要取更大的余量。1S明显太慢了。
PS:上面的1,3条基本上是教科书上摘抄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1.增量式和位置式都可以用,只是针对不同的对象效果可能有点差异,两个算法的区别就差一个式子。其它应该都差不多,所以你可以两种方法都试试,哪个效果好用哪个。
3.采样周期我一般都选的尽量小(当然利用你现有的硬件尽可能缩小采样周期),整个零点几秒应该差不多。
使用PID最重要的我感觉是,把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对应好。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我只做过两次PID项目,都是和直流电机相关的。

楼主:
谢谢大家解释,尤其是winsunhy,这两天由于没来得及看,但是我还有问题不能明白,

就是winsunhy所说的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PID的输出是在输入的基础上去改变输出,还是以设定值和输入的差值作为输出去控制下一级,上次做的方法如下,

PidOUT=PIDIN(输入值)+pp->Proportion * Error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pp->Deirvative * dError ;

当输入值和设定值有偏差时,在输入值的基础上去进行PID校正。当输入值和设定值没有偏差时,PID直接输出输入值。我不知道这样这是否可行,但上次调节效果不明显,比例是乎没有起什么作用,困惑,我对pid可能没有能很好的理解

网友B:
设定值和反馈值的量纲必须是一致的。比如都是+/-10V。

PID是对误差值进行控制,放大的是误差信号,不是设定值。

楼主:
谢谢zjp8683463,明白了,PID是对误差进行控制的,没有误差时PID不会有输出,但有个疑问,如果控制的是连续的模拟量(电机转速)而不是开关量,我具体该怎么去实现,问题有点傻,呵呵

网友B:
电机转速通过编码器反馈,设定值-反馈值就是误差值。然后对误差值进行PID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