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能力差

楼主(2009-11-02):
最近用UC3875做了一款1200W的开关电源,输出是48V/25A,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加载能力很差,加4欧负载时,电压只有44V,加2欧负载时,电压只有38V,而且空载损耗很大,有36W,当我把串联谐振电感短路时,加载能力要好一点,加4欧时电压是46.3V,加2欧时电压也是46.3V,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呀,请指教,还有UC3875是通过哪一个脚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

网友A(2009-12-08):
串联电感量多大?建议你在接有谐振电感的情况下,测一下加载时,变压器原边的峰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