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02):
下面这段程序:
             STM  X, AR1
             STM  #3, AR2
LOOP: ADD  *AR1+, A
             BANZ  LOOP, *AR2-
最后一句为什么是*AR2-,我觉得应该是AR2-,,因为AR2=3,一共循环4次,*AR2-意味着(AR2)-,也就是用寻址地址是3的数,就不是3了,应该是AR2是用作循环变量,所以最后一句我觉得应该是BANZ  LOOP, AR2-,但这里用了*AR2作循环变量,*AR2是访问AR2存放数寻址内存的内容的,我查了不同书上的很多程序都是BANZ  LOOP, *AR2-,不是BANZ  LOOP, AR2-,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10-01-06):
这段程序逻辑也是对的。用AR2间接寻址,首先从地址3开始,如果地址3所存的数据非0,就接着做循环,然后AR2 = AR2 - 1,...

但具体做多少次循环由内存里的值第一个0值决定。

网友B:
我很少用AR去寻址,一般是自己定义一个变量,个人习惯吧
你直接调试下不就行了,看哪段语句对的,这么看我是看不大出来
代码不是看的是调试的好不?能一眼看出代码问题的,是高手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