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在下载程序时出现“芯片字不匹配”怎么办?

楼主(2009-11-02):
在实验板上给DIP封装的下载好好的,可在另一块贴片封装的下载时就出现如下框。

楼主:
用PROGISP下的

网友A(2011-09-07):
我在读tiny13的时候,现象和你一样。。。有人知道是为啥吗?

网友B(2012-08-09):
要确定下载程序时有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C:
你把“读识别字” 那里的勾去掉,别让软件识别芯片ID,现在新的芯片尾缀和以前的不通,ID也就不一样了。或者去问下载器厂家要个新软件,支持新的芯片类型。

网友D:
该更新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