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看这个怎么编码的

楼主(2009-11-02):
按下S1,再D1灯亮,一次类推。怎么能从D1,D2,D3,D3中选择D1,这个编码怎么怎么样的,高手来帮帮忙。
R1上面的网络标号是PP0

网友A:
按下S1,RB0输出低电平,D1灯亮,一次类推。

楼主:
突然明白了,原来也不难- -
          RA0       RA1      RA2      RA3
RB4     S1         S2        S3        S4

RB5     S5         S6        S7        S8

网友B:
呵呵,明白了就好

楼主:
呵呵,明白了就好
引用 网友B:
XWJ,帮我再仔细看看,貌似要是LED灯亮,这个编码行不通。

网友C:
理解LED本身的余辉时间的作用,理解IO口的复用,输入和输出等就应该能想明白。

楼主:
急急

LED要在按下了开关后能常亮,再次按开关才灭的!大家帮帮忙,有点急的!

网友C:
分时复用的道理不懂吗?

LED是闪烁亮的,但闪烁的速度很快,超过25HZ以后,人眼一般就分辨不出来了,超过40HZ,就基本不可能分辨出来了。

楼主:
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按键按下后又要回到断开状态的。能花点时间帮我写一下这一段程序吗

楼主:
RB4,RB5做输出高电平,点亮LED。做输入时,单片机检测按键吗?怎么看PP0和PP1是一点呀?

网友C:
1、 u8  key=0,led=0;
   TRISB=0xff;
   TRISA=0xf0;
   PORTA=0xf0;
   _NOP();
   _NOP();
   TRISA=0xff;
2、TRISB=0b11101111;
   RB4=1;
   key=PORTA;
3、TRISB=0xff;
   TRISA=0xf0;
   PORTA=0xf0;
   _NOP();
   _NOP();
   TRISA=0xff;
4、TRISB=0b11011111
   RB5=1;
   key|=(PORTA<<4);
5、led(x)-->D(x)
6、软件判断哪个KEY按下,就就对应的led(x)置0
7、扫描led,但必须注意,因为这个电路设计的问题,PP0和PP1必须是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不应该同时设置为输出,怎么扫描LED都不要讲了把,如果你能把
   逻辑弄清楚,你甚至还可以在扫描按键的同时扫描LED,上面的东西只是给出了
   逻辑分析,不能做为最终代码使用。

楼主:
还没看,不过先谢谢你啊。自己还要努力努力~~现在去看了~

楼主:
if(key&0xf0)
{
   TRISB=0b11100000;
   RB4=1;
   RB0=~RA0;
   RB1=~RA1;
   RB2=~RA2;
   RB3=~RA3;
   _NOP();
}
if(key&0x0f)
{
TRISB=0b11010000;
   RB5=1;
   RB0=~RA0;
   RB1=~RA1;
   RB2=~RA2;
   RB3=~RA3;
   _NOP();
}

是不是这样?这里LED要在键按下后常亮,比如D1亮,在没有再次按键这段时间里,RB4要输出高电平。这样一来就不能扫描按键了。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C:
你就弄不懂分时复用吗?

扫按键的时候关闭显示,扫完按键再驱动LED,驱动几十个MS时间LED后再去扫描按键,如此循环。

楼主:
呵呵,能明白了。应该说现在对分时复用理解的更深了
谢谢你能1V1的帮我解决问题,我刚大学毕业,当然不是那种名牌大学,在大学里自己也不是那种牛人
所以希望21里的高人们,多多帮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虽然有些问题对于你们来说非常小儿科,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困难,我选择了技术这条路,我就会**走下去。
再次谢谢yewuyi!

网友D(2010-02-06):
在LED亮的空闲去读按键的值,而不是在读按键的空闲去点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