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自锁限流电阻发热

楼主(2009-11-02):
四相八拍步进电机驱动用tip132,48V供电驱动,接24欧姆电阻限流;QA748048驱动,带自锁功能。
问题是自锁时,其中某相一直通着电,限流电阻发热严重。

以前没做过步进电机驱动这块,对这方面很不了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请大家支招啊,谢过先~~~~~~~~~

网友A:
不能用电阻限流,而应该用PWM方式降低电流;
更高级的做法是用采样电阻检出每一相得电流,用比较器实时和基准比较来控制输出,这时就是恒流的了(现在大多成熟的步进电机驱动IC都要此功能)

建议你先去找对应的书籍、ICDataSheet看看再说。

网友B:
步进马达自锁是其一大特点,能实现快速精确定位,自锁时电流也会变得最大,你若限制这个堵转电流,自锁定位力也随之减弱.
用LS方法嫌麻烦的话,就加大电阻功率.

楼主:
谢谢两位,暂时看来只能换更大功率电阻了

网友C:
一般可以使用恒流斩波控制电路,具体电路到网上一搜就可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