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G84FL54B通过USB烧录程序问题

楼主(2009-11-02):
Hi Experts,

我们现在利用MG84FL54B做个项目,想利用到MG84FL54B通过USB烧录程序的特性。

请问怎样使MG84FL54B进入烧录模式,而不被PC枚举为我们产品的目标设备。

BR
Ivan

网友A:
好像将P4.3短接到地,然后让芯片复位,就可以通过DFU烧录程序。

网友B:
楼主先要有"MG84FL54B Evaluation Stick"这个工具.再在笙泉网站下载MG84FL54B的相关软件包,用一个软件工具DFU.exe,就可以实现.

楼主:
一定要有MG84FL54B Evaluation Stick吗?我们的产品板子上的MG84FL54B通过USB直接接到PC上不可以吗?

网友C:
请参考2楼做法

网友D:
应该是不行吧,没见过这么烧录的

网友B:
应该可以,连好电脑连接接口,将P4.3短接到地,然后让芯片复位,就可以通过DFU烧录程序。
二楼有解释.

网友B:
回4楼:
应该可以,连好电脑连接接口,将P4.3短接到地,然后让芯片复位,就可以通过DFU烧录程序。
二楼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