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义隆编译器问题

楼主(2009-11-02):
急,急,急
EM78P153S的片子 WicePlus开发平台C编译器
编译时出现
Error LNK 1109: Can't allocte RAM space for _g_irStartFlag at bank0 : 0xFFFFFFFF, which need 1 byte(s).
芯片RAM共32Byte,程序中定义的变量所用空间<32Byte.
对此问题感到困惑。
希望用过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
各位大侠出来帮帮忙啊

网友A:
程序打包上来看看

楼主:
好的 马上打包

楼主:
程序如下,两个文件,1个是头文件,1个是主文件。
谢谢匠人,谢谢。

网友A:
闹了半天你是用c啊?抱歉开始没留意你的说明。

153总共只有32bytes RAM。但是如果用c的话,c本身要占用掉16bytes,所以留给用户的只有16bytes了。你算算还够用否?

建议:改用asm,自己分配RAM空间。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明白了。 这也难怪WicePlus中我只看到16字节的RAM。当时一直纳闷,现在明白了。
另外想请教下匠人:用C是用掉16字节的空间,对EMC所有芯片都一样的吗?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明白了。 这也难怪WicePlus中我只看到16字节的RAM。当时一直纳闷,现在明白了。
另外想请教下匠人:用C是用掉16字节的空间,对EMC所有芯片都一样的吗? ...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的。

楼主:
谢谢匠人的指导。
我知道了,可以在WicePlus里面开启不同芯片的工程然后看用户可用的RAM空间,和芯片总的RAM空间比较就可以知道了。
匠人的答复能这么及时,真是太好了。
以后就在这个论坛跟您混了。

网友A:
总算赚到第一笔技术版面的专家分了,欧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