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反向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9-11-02):
以NPN管为例。当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时。三极管进入反向放大区,在Ebers-Moll模型中,这与放大区是对称结构。但大家都没有如此使用,哪位同学能给帮忙解释一下两种状态的详细区别?或者哪本书有相关论述?非常感谢!!!

网友A:
实际的管子,没有对称结构的。结面积和掺杂以及结厚度都不同。
反向使用时,放大倍数相当小,一般只有几倍,而耐压甚低,等于发射结耐压。

网友B:
Ebers-Moll模型拓朴对称但参数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