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NDP5连ACK都不回?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11-02):
ck, AC, TE, AD, DDR
大家好!

        我用STM32的USB例程,控制端点都正常,可向ENDP5发命令,我的设备连个ACK都没有,其它的ENDP端点都正常,不知是哪里没设置好,现在为了找原因,只打开EPDP0和ENDP5,请高手指点,谢谢!

#define BTABLE_ADDRESS      (0x00)
/* EP0  */
/* rx/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0_RXADDR        (0x40)
#define ENDP0_TXADDR        (0x80)
#define ENDP1_TXADDR        (0xC0)
#define ENDP1_RXADDR        (0xE0)
#define ENDP2_TXADDR        (0x110)
#define ENDP3_TXADDR        (0x120)
#define ENDP3_RXADDR        (0x140)
#define ENDP4_TXADDR        (0x160)
#define ENDP5_TXADDR        (0x180)
#define ENDP5_RXADDR        (0x1A0)
#define ENDP6_TXADDR        (0x1C0)
#define ENDP6_RXADDR        (0x1E0)

{
    0x09,   /* bLength: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size */
    0x02,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MASS_SIZ_CONFIG_DESC,     /* SIZE_CONFIG_DESC*/
    0x00,
    0x01,   /* bNumInterfaces: 3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
    0x80,   /* bmAttributes: */
    0x46,    /*140=70*2 mA power consumption.*/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UIK_OUT Endpoint,BUIK_IN Endpoint, Interrupt_IN Endpoint*/
    0x0B,   /* bInterfaceClass: Smart Card Device Class*/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without SubClass*/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CCID*/
    0x00,   /*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CCID class descriptor*/
0x36,  // bLength: CCID Descriptor size 54Bytes
0x21,  // bDescriptorType
0x10,0x01, // bcdCCID: CC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1.1)
0x00,  // bMaxSlotIndex  Sim_card,Contact_Card ,Non-contact card
0x07,  // bVoltageSupport: 5v,3v,1.8v only support Contact_Card
0x03,0x00,0x00,0x00,  // dwProtocols: supports T=0
0xFC,0x0D,0x00,0x00,  // dwDefaultClock: 3.58Mhz
0xF0,0x37,0x00,0x00,  // dwMaximumClock: 14.32Mhz
0x00,    // bNumClockSupported => no manual setting
0x80,0x25,0x00,0x00,  // dwDataRate: 9600 bps (0x00002580)
0x29,0x40,0x29,0x00,  // dwMaxDataRate: 344105 bps (0x00054029)
0x00,    // bNumDataRatesSupported => no manual setting
0xFc,0x00,0x00,0x00,  // dwMaxIFSD: 255 (T=1 ) Information Field Size For The Terminal
0x00,0x00,0x00,0x00,  // dwSynchProtocols
0x00,0x00,0x00,0x00,  // dwMechanical: no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0xBA,0x00,0x01,0x00,  // dwFeatures:TPDU Level
0x0F,0x01,0x00,0x00,  // dwMaxCCIDMessageLength 10+261 : header+Maximun block size
0xFF,   // bClassGetResponse
0xFF,   // bClassEnvelope
0x00,0x00,  // wLcdLayout
0x00,   // bPINSupport : no PIN verif and modif
0x01,   // bMaxCCIDBusySlots
    /*  */
    0x07,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7*/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x85,   /*Endpoint address (IN, address 1) */
    0x02,   /*Bulk endpoint type */
    0x20,   /*Maximum packet size (32 bytes) */
    0x00,
    0x00,   /*Polling interval in milliseconds */
     /* */
    0x07,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7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x05,   /*Endpoint address (OUT, address 2) */
    0x02,   /*Bulk endpoint type */
    0x20,   /*Maximum packet size (32 bytes) */
    0x00,
    0x00,     /*Polling interval in milliseconds*/
}

/* Initialize Endpoint 5 */
  SetEPType(ENDP5, EP_BULK);
  SetEPTxAddr(ENDP5, ENDP5_TXADDR);
  SetEPTxStatus(ENDP5, EP_TX_NAK);
  SetEPRxStatus(ENDP5, EP_RX_DIS);
  /* Initialize Endpoint 5 */
  SetEPType(ENDP5, EP_BULK);
  SetEPRxAddr(ENDP5, ENDP5_RXADDR);
   SetEPRxCount(ENDP5, 32);
  SetEPRxStatus(ENDP5, EP_RX_VALID);
  SetEPTxStatus(ENDP5, EP_TX_DIS);

     _SetEPRxStatus(ENDP5, EP_RX_VALID);
      _SetEPTxStatus(ENDP5, EP_TX_VALID);

楼主:
请版主快快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
#define EP_NUM                          (3)
限制了端点数据,改大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