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测频

楼主(2009-11-02):
大家好,我是PSOC初学者,遇到点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在用直接测频法做一个单路测频系统,思路是定时器产生定时间隔,让计数器在这个时间间隔内对被测信号进行计数,结果在LCD上显示。
我的定时器定时间隔为1S,被测信号频率为100HZ,但LCD得显示不是100,而是老跟着计数器的周期而变化,比如说计数器的周期若为19,则它就计20个数;如果计数器的周期为99,它就计100个数。
一下是我的整个设计的压缩包,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程序逻辑的问题吧

网友B:
嗯,同意ls的

楼主:
是不是我的思路有问题?怎么也搞不出来!

网友C:
应该是逻辑上的问题,好好检查一下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计的和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