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版本winavr建立的makefile有点问题

楼主(2009-11-02):
make all编译没法通过,搞了一大串目录出来,如果用make clean,会把PWM.C也一块删除了
这个makefile是用winavr的mfile来建立的,没做什么改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 AVRStudio
基本不用去管makefile了

网友B:
注意文件名大小写
LINUX UNIX都是区分大小写的
WIN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REMOVE) $(SRC:%.c=$(OBJDIR)/%.o)
        $(REMOVE) $(SRC:%.c=$(OBJDIR)/%.lst)
        $(REMOVE) $(SRC:.c=.s)
        $(REMOVE) $(SRC:.c=.d)
        $(REMOVE) $(SRC:.c=.i)

clean时是按.c为分隔符,而你的PWM.C是大写的C
于是,PWM.C并不会被正确分割,就直接附后面了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108 bytes (1.3%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0 bytes (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good luck for you!

楼主:
果然是哦,难怪我老是遇到类似的问题.多谢
不明白为什么win不区分大小写,还是要注意大小写?

网友B:
至于为什么WIN不区分大小写,这个要去问老盖
但不管是系统是否区分
自己做东西都尽量
如果你要去操作别人的东西,都假定对方是区分大小写的,不要偷懒不管大小写,这样可能在有些环境下不能用.
如果是自己的东西要拿到别的地方去用,就假定对方系统是不区分大小写的,不能搞些名称相同,但大小写不同的文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