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温飘

楼主(2009-11-02):
file:///C:/DOCUME%7E1/zjl/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C:/DOCUME%7E1/zjl/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前级输入为4-20mA电流信号,在200偶的电阻上形成取样电压,R224后面就到AD了。
除R237电阻外,其余电阻均为1%,50PPM的电阻,加温到60度左右,AD变化非常大,大概有0.5%的变化,如何才能降低温漂?失调电流,失调电压,偏置电压如何补偿?
参考的一个图纸上:U201B的Pin6上连了一个电阻,10K,但是这个电阻的另一端是悬空的,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难道是用来调节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的?

谢谢!

网友A:
此电路不对吧?U201A怎么是开环工作?

楼主:
电路没问题,可以正常工作
电路功能就是通过HCNR200实现模拟隔离

网友B:
你可以用电压表量,先别看AD。说不定是你的AD性能差

楼主:
电阻是50PPM,如果温升40度,即2000PPM
如果AD是12位,即4096,换算大概为244PPM,
所以温升40度,由电阻引起的AD变化至少为8个AD值
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请斧正!

网友B:
电阻是50PPM,如果温升40度,即2000PPM
如果AD是12位,即4096,换算大概为244PPM,
所以温升40度,由电阻引起的AD变化至少为8个AD值
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请斧正! ...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么计算。如果电阻都是比例关系,而且用的都是同一方向的温飘电阻,温度影响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端采样是4-20mA信号,电阻A采样,如果只考虑电阻A的阻值变化,是否可以按照6楼的算法!!??
昨天又测试了一下,HNCR200升温后,AD变化也很大。
升温总是导致AD变小!!

网友B:
如果是采样电阻,肯定有影响,但作为采样电阻,它本省的温度系数就要很低,但精度可以不高。

我记得HNCR200的输出公式最后是一个比例关系,电阻的影响较小。应该是HNCR200本身的温飘。

温飘是没办法避免的,像你这种要温升60度,就特别要注意选择器件了和电路形式了。

一般运放不会有100ppm那么高的温度漂移,用HNCR200能做到1%就不错了。

楼主:
这几天测试,如果是强热风(升温快),都会很快导致AD变化比较大,1%左右。
    因为电路现在没有放大,原考虑从硬件上(运放,电阻)如果能将温飘降到0.025%,也就是250PPM左右,就能满足要求,但是现在看来单单改变电阻精度是不可能实现了。

楼主:
如果是采样电阻,肯定有影响,但作为采样电阻,它本省的温度系数就要很低,但精度可以不高。

我记得HNCR200的输出公式最后是一个比例关系,电阻的影响较小。应该是HNCR200本身的温飘。

温飘是没办法避免的,像你这 ...
引用 网友B:

HCNR200的温度系数是-65PPM,也就是温度升高,二次测电流相对1次测将会降低,从而也验证了AD变小的事实。
升温60度,导致的偏差就是65*60=3900PPM=0.39%,这样分析可对?

网友B:
这个只是HNCR200本身的理论数据,还有其他元器件的温飘。温飘还是以实验为准,推算比较复杂

网友C:
你的电路在加热过程中是否已包含前端4-20mA采样的的电阻?

网友C:
我是这样想的:采样电阻和R215的温度影响相互抵消,HCNR200和R238的影响相互抵消(50ppm和-65ppm)。

网友C:
还有一点,我建议后端电压测量暂时抛开单片机AD,直接用仪表测量,最起码可以把查找问题的范围缩小。

楼主:
你的电路在加热过程中是否已包含前端4-20mA采样的的电阻?
引用 网友C:

包含,采样电阻,HCNR200,cpu都单独加热过,都是导致AD降低

网友C:
包含,采样电阻,HCNR200,cpu都单独加热过,都是导致AD降低
引用 楼主:

单独加热???
个人认为采样电阻和你图中的电路一起加热才能反应问题,甩开CPU。
把电路放进烘箱里,设好温度,升温观察,顺便放点花生什么的。;P
再有如果单独加热采样电阻,AD结果也变小吗?采样电阻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D:
电路怎么这样子设计!?能叫温漂不大吗!!!!!!!!!!!!

网友C:
电路怎么这样子设计!?能叫温漂不大吗!!!!!!!!!!!!
引用 网友D:

洗耳恭听。

网友E:
“温飘”应当写作“温漂”

网友C:
拼音输入法惹的货:lol

网友F:
感觉R237、R224、R238、R239最关键;
R237选负温度系数电阻,大致为65ppm;R224与R238同样ppm;R239为正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C:
感觉R237、R224、R238、R239最关键;
R237选负温度系数电阻,大致为65ppm;R224与R238同样ppm;R239为正温度系数电阻。
引用 网友F:

不同意‘R237为关键电阻’,在这R237这的阻值精度和温度系数都不是很重要,普通电阻就行,10%碳膜的都行。

网友C:
再有R224和R239为的是分压,前端电压稳定,只要同样温度系数就行了,所以也可认为不关键。

网友F:
不同意‘R237为关键电阻’,在这R237这的阻值精度和温度系数都不是很重要,普通电阻就行,10%碳膜的都行。
引用 网友C:

说说你的理由先?
R237是线性光耦前端的线性电阻,其主要作用,是要产生线性电流信号,以驱动光耦中发光管工作,如果该信号有温漂,可想而知

网友C:
呵呵,运放控制的。在这里只相当于为发光管限制电流范围。

网友C:
运放调节放光管,使U201A的第二脚的电压为零。HCNR200的3、4脚的光敏管为运放提供反馈信号。

楼主:
单独加热???
个人认为采样电阻和你图中的电路一起加热才能反应问题,甩开CPU。
把电路放进烘箱里,设好温度,升温观察,顺便放点花生什么的。;P
再有如果单独加热采样电阻,AD结果也变小吗?采样电阻是负温度系 ...
引用 网友C:

可能单独加热不是很确切,只是在加热的时候把其他元件用纸板挡了一下,所以相对温升低一些。

楼主:
再有R224和R239为的是分压,前端电压稳定,只要同样温度系数就行了,所以也可认为不关键。
引用 网友C:

tudou2048的说法应该是对的,R215,R238,前端的电流取样电阻和运放,hcnr200的漂应该是关键
对于这个电路,因为R215和R238同样构成比例关系,所以相同温度系数时,应该造成的误差不会很大
因而进一步缩小到电流取样电阻,hcnr200和运放上。

楼主:
现在我的想法是在模拟通道的前端增加一个模拟开关,通过测量一个低温漂的基准源来校准信号的误差,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现在我的想法是在模拟通道的前端增加一个模拟开关,通过测量一个低温漂的基准源来校准信号的误差,不知是否可行!?
引用 楼主:

贵呀!低温漂的基准。测量温度直接温度补偿不知方便不。

网友C:
tudou2048的说法应该是对的,R215,R238,前端的电流取样电阻和运放,hcnr200的漂应该是关键
对于这个电路,因为R215和R238同样构成比例关系,所以相同温度系数时,应该造成的误差不会很大
因而进一步缩小到电流取 ...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运放参数,好像在这里对他不敏感。关键还是R215、R238、采样电阻、HCNR200,如果R215,R238影响抵消,就得靠采样电阻和HCNR200影响相互抵消,如果采样电阻和R215影响抵消,就得靠R238和HCNR200影响抵消。

网友C:
另外不知道你给AD用的基准的温漂是否考虑在内。虽然没有仿真和实际验证过你的电路,但我始终感觉还有潜力,能否静下心仔细考虑一下其它方面的影响,或者温度试验方法的科学性。俺也说句官话,呵呵!:lol

楼主:
看了你的运放参数,好像在这里对他不敏感。关键还是R215、R238、采样电阻、HCNR200,如果R215,R238影响抵消,就得靠采样电阻和HCNR200影响相互抵消,如果采样电阻和R215影响抵消,就得靠R238和HCNR200影响抵消。 ...
引用 网友C:

采样电阻时0.1%,25PPM的电阻,
所有电阻都应该是正温度系数的,买的时候没只强调了低温漂和精度。

如果R215,R238影响抵消,采样电阻是正温度系数和hcnr2000的负温度系数正好可以抵消,按照这种思路,采样电阻可选50PPM左右的,要求反而降低了,:D

楼主:
另外不知道你给AD用的基准的温漂是否考虑在内。虽然没有仿真和实际验证过你的电路,但我始终感觉还有潜力,能否静下心仔细考虑一下其它方面的影响,或者温度试验方法的科学性。俺也说句官话,呵呵!:lol ...
引用 网友C:

AD基准源的影响确实存在,现在还没有量化
给前端通道加温时,实测AD输入的电压变化范围能到20mV左右,也比较大了。

网友C:
采样电阻时0.1%,25PPM的电阻,
所有电阻都应该是正温度系数的,买的时候没只强调了低温漂和精度。

如果R215,R238影响抵消,采样电阻是正温度系数和hcnr2000的负温度系数正好可以抵消,按照这种思路,采样电阻可 ...
引用 楼主:

对我是这个意思,50PPM应该好一些。

网友C:
AD基准源的影响确实存在,现在还没有量化
给前端通道加温时,实测AD输入的电压变化范围能到20mV左右,也比较大了。
引用 楼主:

确实挺大。

楼主:
暂时没有好办法,改方案用模拟开关,试试

网友C:
朋友,还没有通过呀。这几天咋试的,说说过程和效果。我还是**我原来的看法,并帮顶,希望早日调通。

网友B:
建议LZ把进ADC前的传递函数写出来,一看就知道了。特别是比例关系

网友C:
你的采样电阻是否为125欧左右?如果这只HCNR200的k1比较小(比如0.25),会不会问题就比较突出。

网友C:
忘问了,你的试验电流时多少。20mA时,这种现象是不是比较明显。

网友G:
提高ADC 的参考电压试试。

网友H:
兄台,有没有结果了,我觉得你在前面加模拟开关和低温漂电压基准的路子可行,现在进行到哪一步,能否说说

网友H:
就是线性光耦温漂大的原因

楼主(2009-12-14):
回复 网友C:
采样电阻是4只200欧的电阻,两串然后再并在一起,总大小相当于还是200
试验时,我都是用的20mA电流,因为此时的AD值最大,大概在2500左右,变化比较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个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是光偶后面的那个么?光偶前端的运放是调制的,应该不用很大的驱动能力吧?

楼主:
这些天改了一下图纸,还没做
没有恒温设备,郁闷中
没有放大环节,难度相对应该低很多,我也是感觉图纸应该有提升的空间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哪个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是光偶后面的那个么?光偶前端的运放是调制的,应该不用很大的驱动能力吧?
引用 楼主:

u201A,你查一下HCNR200的参数,按最坏情况算一下需要的驱动电流,我简单算了一下,感觉有点临界。估计温度一高,按运放的参数来看,运放盯不住了。

网友C:
你的采样电阻多大?(刚看到47楼,本条作废)

网友C:
可实际测量一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