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09-11-02):
大家看看我这样的做法对吗?三极管基极串联一个电阻接12伏电源,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悬空。那么接通以后。集电极就是0伏吗
2。三极管基极串联一个电阻接12伏电源,发射极接地。如果我把集电极也接一个电阻加12伏电源。现在集电极的电压是多少哦。我感觉现在基极电压是0.7。集电极是12伏。所以三极管是放大。其实集电极还是0。为什么呢。

网友A:
npn还是pnp,最好贴个图上来

网友B:
因为三极管饱和导通了

网友C:
你的第一种接法就把三极管当做个二极管在用。
第二种就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直流通路,集电极电压就为集电极与发射极的电压差,Ube为基极与发射极的导通电压,硅管为0.6~0.8V    锗管为0.1~0.3V
其中放大倍数为常数,Ib=(Vcc-Ube)/Rb,        Ic=放大倍数*Ib       Vce=Vcc-Ic*Rc
你把你的阻值和电压带进去算算,看集电极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