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驱动电路为什么为要加个R4呢?

楼主(2009-11-02):
我觉得R4会影响到MOS管开通的速度。
难道是为了限流?

网友:
R4在这里是缓冲作用啊!!
R4=6.8 值又不是很大,
因此对速度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缓冲作用呢?
虽然R4比较小,但是MOS管的栅极的放电电流比较大,可能要用到功率电阻吧?

网友B:
呵呵,别忘了MOS管是什么类型的器件。

网友C:
首先需要质疑的是这个电路可能根本就不能工作啊!
TPC8013是一个N MOS, Vgs至少要大于2V
图中我没看出来栅极的电压是如何做到比源极高的?
谁能告诉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MOS管是压控型器件,栅极流入的电流近似为零吗?但是其开启时应该会有个充电电流吧?

网友C:
这个不是自己搭了一个DCDC吧?
看来有必要修改一下我的仿真参数
再看看……

网友D:
R4胡功率不需要很大。

网友E:
因为是快速开关管,所以要加个功率电阻,一般都是0805以上的封装。

楼主:
呃。。。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哪种是正确的。不过谢谢大家

网友F:
1.lz的电路里应该是个PMOS。
2。MOS开关速度其实是对Cgs充放电,要速度快就要有较大充放电电流。
3.R4起到一个限流作用,限制的是瞬间电流,所以不需要大功率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如果MOS管的开关频率比较高时,可能平均电流就会比较大了。
我算了下,如果PMOS的S极电压为20V的情况下,那么Cgs上的电压为
Vgs = 20exp(-t/R4Cgs)。这样在R4 = 6.8欧的情况下,峰值电流为20/6.8=3A。已经比较大了。

网友G:
可以限制一下速度,虽然从效率上来看是越快越好,但是太快了也有问题,第一是管子的应力会变大,可能带来损坏,第二是emc控制难度会变得很大

网友H:
有两个作用!

       第一,减缓上升延时间,达到限制最大冲击电流。
       第二,防止寄生震荡。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楼主在6楼的认识是正确的思考方向,MOS管是电压型器件,压控端呈电容特性,控制端如果是电压源特性则会产生瞬态尖峰电流,串入电阻即可抑制尖峰,但电阻的接入使控制通路呈RC特性,在高频开关时要留意其时间常数。

网友I:
阿阿,路过,无语。

网友F: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如果MOS管的开关频率比较高时,可能平均电流就会比较大了。
我算了下,如果PMOS的S极电压为20V的情况下,那么Cgs上的电压为
Vgs = 20exp(-t/R4Cgs)。这样在R4 = 6.8欧的情况下 ...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瞬间的冲击电流,实际上应该没那么大,驱动电路的电流没那么大的上升速度能够瞬间达到3A.这个充电过程可能只有几个ns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回答。
嗯,电流的上升时间的确应该没那么快。
但是充电时间的长短应该是由R4与Cgs决定的吧?一般功率MOS的Cgs都有上千p,这样时间就长了啊?

网友J:
主要是限制振荡,改善EMC
后面是个电感,打开速度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快

网友F: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回答。
嗯,电流的上升时间的确应该没那么快。
但是充电时间的长短应该是由R4与Cgs决定的吧?一般功率MOS的Cgs都有上千p,这样时间就长了啊? ...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时间就决定了最大的开关频率。R4会减少频率响应,但没必要那么快,一般作为电源开关频率做到100K就可以了。也一些阀器件的驱动,开关频率要小于1K。

网友K:
楼楼怎么才能看到你的图?

楼主:
主要是限制振荡,改善EMC
后面是个电感,打开速度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快

请问版主,限制振荡是如何实现的呢?
还有为什么后面是电感的话,打开速度就不需要那么快呢?
对DC-DC完全不懂,还望版主解答。谢谢了

网友F:
开关速度和负载关系不大。速度太快,MOS管的交流损耗太大。电源效率降低

网友L:
这只是起到抑制瞬间大电流,从而保护栅极的氧化物不被击穿!
至于要用的电阻是多大功率,首先得要知道栅极电容有多大,还有管工作的在频率是多少!

网友M(2010-03-14):
有哪位能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然后再说明自己的观点,我想这样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