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特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2):
如果我要100khz的采样频率,选用那种通信接口好,例如rs232,rs485,或USB?设置波特率采用多少为合适?

网友A:
采样频率和波特率怎么扯上关系了?

网友B:
两种概念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采样完后要传输?
如是,则传输的速度应该比采样率快才不会发生堵塞。

网友D:
采完再传,随便多少速率都行

要做到实时采样带宽要高于采样率*位宽

网友D:
刚做了一个实时采样,只能保证30kword/s的采样率
用usb接口,pdiusbd12 芯片

网友E:
USB全速接口,可以做到几百K字节/S的数据流量,推荐用USB接口来完成.
100K的采样速率,如果是8位AD值,数据流量就是100K字节/S

网友:
USB全速接口,可以做到几百K字节/S的数据流量,推荐用USB接口来完成.
100K的采样速率,如果是8位AD值,数据流量就是100K字节/S

说得不错,挺下

网友E:
呵呵,前阵子示波器资料看多了,闭着眼睛都能估算出这些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