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高手!!

楼主(2009-11-02):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有了吗:o

网友C:
是不是下载时打开了狗?

网友D:
:),有类似的问题吧

网友E:
1.电源不稳
2.复位不稳
3.通过熔丝误开了狗。

楼主:
电源不稳,加装一个10uf电容,问题解决,谢谢楼上各位提供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