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高手

楼主(2009-11-02):
请教大虾:我刚学AVR,买了块学习板,下了个跑表的程序进去,它会经常自动复位,恳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板子用USB供电,程序是最简单的,不涉及看门狗等复杂程序!)

网友A:
检查一下硬件,一般程序不会

网友B:
是不是电源问题,AVR有BOD的

网友C:
电源接触不好

网友D:
三楼有理

楼主:
电源不稳,加装一个10uf电容,问题解决,谢谢楼上各位提供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