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运放的虚短和虚短的应用条件

楼主(2009-11-02):
想必大家都知道理想运放的“虚短”和“虚断”
知道了之后就这样用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用这两假设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要假设运放工作在线性区。

我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一个运放是否工作在线性区?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请见附图
大家都能看出来是一个比例反相器
应用两虚条件
V2/R2+V1/R1=-Vout/R3
即Vout=-(R3/R1)*V1-(R2/R1)*V2

我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这个电路可以使用虚短虚断的假设?
还有在这个电路中,同相和反相输入是不是可以互换?
即反相端接地,同相端接电阻电路部分?

请大家帮忙解答啊!谢谢

网友A:
先用你的假设算出VOUT,看VOUT是否在电源电压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哈哈

那么第二个问题叻?
同相和反相端可以交换么?

网友B:
一般运放的线性区范围比电源电压的范围还要稍小一些。
同向端和反向端不可以互换。因为“虚短”“虚断”的前提条件是深度负反馈,同向和反向端互换就不是负反馈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哈哈

那么第二个问题叻?
同相和反相端可以交换么?
引用 楼主:

先假设同相和反相端可以交换,你算算同相端电位,再与反相端电位比较,看是否符合理想运放的假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哥!
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应用前提还有深度负反馈这一项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