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的中断向量问题

楼主(2009-11-02):
(无正文)

网友A:
没遇到过呢

楼主:
到掉!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有人看没人回! 我顶!!

网友B:
用伪指令指定地址,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写数据。编译器应该有汇编启动代码的实例啊,参考一下。

楼主:
大侠,多谢赐教。
不过俺就是找不到指定地址的伪指令啊。。。是我太笨了吗???还是没有啊。找了很多地方都没看到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啊,一般编译器都有自己的扩展指令。

楼主:
我用的是rvds4.0, 就是armasm, armlink, fromelf. 在linux下的命令行环境,不是集成开发环境。

今天又查了下,发现在link的时候,用--first=ojbect(section_name)可以指定把某个section放到
最开始的地方,
  如
  %> armlink --first=test1.o(vectors) ......

   汇编程序(test1.s)中是这样:
    AREA  vectors, DATA, READONLY
  _Vectors
      DCD     0x600001000
      DCD     Reset_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

  可是试了一下,总是报找不到test1.o中的这个section,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见另一关于 --first= 的帖子

楼主:
NND,不能结贴,提示“给分和总分不符,请重新分配”